充电器

楼主(2022-07-19):
请教:这个充电器输出有5个接线柱,应该怎么接线充3节串联的18650电池。谢谢。

网友:
我所知道的三串锂电充电器都是12.6V输出电压的,充满后转灯。

楼主:
怎么量出电压没有12v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量出电压没有12v呢

很多电动工具的充电器会检测电池,不接电池就没有输出,可以测量整流之后的电压,一般用可控硅或者MOS管做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动工具的充电器会检测电池,不接电池就没有输出,可以测量整流之后的电压,一般用可控硅或者MOS管 ...

接上电池测量,怎么只有两组4V多输出?

网友:
拍下电路板反面的照片

网友:
试试这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