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空气连?--空气开关

楼主(2022-07-19):
1.昨天捡了个空气开关,里面有铜,必须拆了,是三连的空气开关,透明壳,感觉质量不咋地,
2.拆开内部图,有铜,平时路上有点电线啥的都捡着拆铜,就这样五六年攒了三公斤,去年铜贵时卖了一百多,到今年又攒了快一公斤了
3.里面有个这个元件不知道是起啥作用的,和收音机的空气连定片差不多,也是铝片的,打算用这个焊上引线,从中间锯开,加上调谐机构改成个空气微调电容,具体怎么改还没想好 ,这个元件的厂家要是做空气连可变电容应该是小菜一碟了

网友:
灭弧片,没有用的。

网友A:
3.里面有个这个元件不知道是起啥作用的,和收音机的空气连定片差不多,也是铝片的,打算用这个焊上引线,从中间锯开,加上调谐机构改成个空气微调电容,具体怎么改还没想好 ,这个元件的厂家要是做空气连可变电容应该是小菜一碟了

   灭弧片,铁的吧,靠电磁力吸引电弧再分割灭弧,铝片估计不行.

网友B:
灭弧罩,铁的,熄灭拉开时电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里面有个这个元件不知道是起啥作用的,和收音机的空气连定片差不多,也是铝片的,打算用这个焊上引线,从 ...

果然用磁铁吸了下是铁的,外边像是镀了一层铝,做的真像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灭弧罩,铁的,熄灭拉开时电弧。

果然是铁的,做的真像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