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指示灯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楼主(2022-07-19):
一个直流500多V的电源 ,要加一个LED发光管,需要串联一个200多K的10W的电阻。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少占用点空间。如果用小功率电阻多个串联2512的电阻至少需要10个

网友:
用氖泡可以不考虑限流电阻的功耗。一瓦就够了。

网友:
我都用1M的电阻,功率还可以减小。找一些500微安就能够亮起来的吧。我一般用数字万用表的2k欧档检测,会发光的就很够了。一次买100个LED,可以找出20个高灵敏度高亮度的来。别找绿色的,功耗大。

网友:
建议串联电阻总阻值500-600k,电阻的个数3-4个为好。

网友:
对于高亮度的LED来说,220V的都已经使用220K以上的电阻了,你这里这么高的电压,加倍吧,建议使用470K左右的电阻。功率不会大的。

网友:
选高亮度发光管,0.5ma亮度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12额定功率1W,3个68--75K的串联即可

我现在就是用3个91K的,2512,发热100多度,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3个91K的,2512,发热100多度,不行。

直插3mm超高亮度LED,0.5毫安就足够亮了
500V的话,限流电阻1M欧姆。
贴片电阻1206耐压不低于250V,两颗串联
也就是两颗510K的1206串联
电阻总功耗0.25瓦,平均每颗功耗0.125瓦
1206电阻额定功耗是0.25瓦,只用到一半,可以胜任。

如果是贴片LED,工作电流可以更小
实际我有一个电路,直流80V电压,LED的限流电阻用的0805的200K
亮度足够了。

网友:
超高亮LED,10uA左右就足够亮了,500V串联5M,电阻功耗不过50mW,一个0805封装都绰绰有余。但是实际上电阻还有一个“击穿电压”参数,所以为了提高可靠性,你可以用5个1M电阻串联。
前面说的“足够亮”是指裸灯。要是想要加柔光罩还要足够亮,你得提高电流,或者串联N个LED

网友:
220伏我一直用560K2瓦单只串入就好。并且用2只LED 正反并联钳位。为求更安全,用两只470K /2瓦串联。

网友:
用2个电阻串联   ,一个电阻耐压不购的 ,大概470K  ,用330K2个串联 ,   万一不太亮 ,  减小一个阻值就行 ,    别忘了套管

网友:
470K/1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