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绕了很多短波天线,但还是不太行

楼主(2022-07-19):
感谢热情点评,上次发了的贴好多人回复,实验室为了参加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试着绕了挺多天线,25-30M,都是螺旋天线。
方法就是绕在ppr管子上天线座是买来的。
我们这里有个小的nano vna用来测驻波比和谐振点,发现几个问题:
(1)螺旋绕制,通过剪线,调解线圈间距,逐步获得想要的谐振点,驻波比调到2以下,但接收效果很不理想。我们没有做阻抗匹配,影响大吗?
(2)在0-3g范围扫描,发现好多个驻波比低的点,不知道为什么。
各位牛人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螺旋天线是为了匹配发射机输出阻抗做出来的,对于接收信号强度没有提高,谐振了可能抑制杂波。要想收到好信号还是得做水平,斜拉、直立GP天线。

网友A:
1,你说你没做阻抗匹配,那你的驻波是如何测得的?
2,天线有多个谐振点正常的,1/4波长,3/4波长,1/2xN+1/4波长都是可以谐振的。比如天线在10mhZ时可以谐振,在30mhz时也可以谐振。

网友B:
这种短天线,有什么信号可言?只能收得到强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短天线,有什么信号可言?只能收得到强台.

非常感谢回复啊,您说只能收强台,意思天线太短?这是题目要求的,天线长度不能超过一米…所以我查了,基本只能做成螺旋天线,或者垂直加感天线。您可以说的再细致一些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啊,您说只能收强台,意思天线太短?这是题目要求的,天线长度不能超过一米…所以我查了,基 ...

是的,短天线就这样了,制作得再好,信号也不会好,
尤其在室内,因为收集到的信号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说你没做阻抗匹配,那你的驻波是如何测得的?
2,天线有多个谐振点正常的,1/4波长,3/4波长,1/2xN+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们通过裁剪,改变线圈间距,同时用网分不断测量谐振点,直到谐振点到达期望频率,如下图的48Mhz。我们发现此时阻抗在25-75之间,没有做匹配。我们这样做是否妥当?另外请问您是否有好的调整中心频率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短天线就这样了,制作得再好,信号也不会好,
尤其在室内,因为收集到的信号太少了.

谢谢您回复我们,因为比赛题目要求在室内发射接收,天线长度不超1米,我们才这样设计的

网友C:
既然允许使用塑料管,塑料管顶端就可以用不锈钢丝做一个半径为40厘米的十字架 ,做电容加载,效果有明显的改进。
    还可以用10毫米空调铜管做一个小环天线,配套一个空气可变电容,谐振在工作频率,效果也好于螺旋天线。

网友C:
看照片,天线座没有接地体,可以在天线座下方增设辐射状的等效地网,半径应超过一米。如果规则允许,半径两米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允许使用塑料管,塑料管顶端就可以用不锈钢丝做一个半径为40厘米的十字架 ,做电容加载,效果有明显的 ...

多谢前辈指点,小环天线仅有耳闻,没有实际做过。
我现在做天线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怎么装配起来,感觉非常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照片,天线座没有接地体,可以在天线座下方增设辐射状的等效地网,半径应超过一米。如果规则允许,半径两 ...

您所提到这个我也有所查阅到,估计半径超过一米不现实。。。。

我拆了买回来的车载的天线座,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当天线底座,结果发现里面就是个直径7cm左右的金属圆片,非常小,这样小可以起到地网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很高兴看到有人在做螺旋天线,因为我也刚下手。

据天线手册里讲它需要地网(有些书上叫反射器)配 ...

感谢您的回复啊!!我们感觉天线还是没有绕好,对于这个地网,应该是1/4波长的…但那种车载天线的座挺小,难道是把整个车当成地网??感觉也不对啊,天线的地端,和车体没有接触吧?

您绕的怎么样,一起交流一下啊!

网友:
天线永远只有一个原则,一寸长一寸强(基于谐振频率的情况下)!  还有就是高度~
如果室内接收,目前大部分的测试结果,小环算是较为理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小环天线仅有耳闻,没有实际做过。
我现在做天线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怎么装配起来,感觉非 ...

热缩管 考虑过吗

网友E:
上面各位HAM都把理论/原则都表达全面了.

我想补充楼主实验应向那个指标进军,以取得天线高效.我觉得楼主由于没实践经验,还是没法在

众正确的回贴找到DIY点子,这正是矿坛要帮新手进步的节点。

螺旋天线也是一尺长一尺强,所以就要用尽老师给的一公尺的指标.但从首楼照片而看,显然在这点

上,您听了那么多资深老HAM的忠告,却没有丝毫反应和对原尺寸的质疑.

我们矿坛晶体管与集成区优秀的技术钻研老HAM66718提出天线调谐频率与波长的几个可选点;

1/4波长,3/4波长,1/2N+1/4波长.您有没有在这一众长度中,提个问题;那个长度效率最好?也没见

到您有发问的冲动和毅力.其实,我这里在DIY实践中有答案;最末尾那个带N字的长度,总是被厂商用

作超视距用途-电召车总部用天线.而且N用到大于3-5.

其实螺旋天线等效长度可先通过理论计算;带猫女士照那位矿友的天线手册应有公式.此外[无线电]

月刊也刊登过.可按公式很简单地算出一条等效于1/2N+1/4波长螺旋天线来,实测记录下效果.

  正如上老HAM网友经验;还是垂直调谐园环天线效率最优秀;你就选直径一米的园环,然后用空气可变

电容配出频率,如频率不能达到您课题指定那么低,可做一个间距5CM,两圈或三/四圈园环,固定见21寸

电视机底座这模样即可,我的恩师关辉熊总工,就是用不到一米直径大环天线,简单地放在凹入型阳台上,

很休闲地在几个月内联通到世界各区一百六十多个业余电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啊!!我们感觉天线还是没有绕好,对于这个地网,应该是1/4波长的…但那种车载天线的座挺小 ...

车机天线是靠直径十几厘米的铁座与汽车壳间电容而使汽车壳成为天线的地网的.但我们把公司多款

产品作过无数次在私家车顶上不同位置,都没法使注波比接近二.

其实专业天线厂出的CW民用段螺旋天线,底部是有一截约4CM长的高频瓷绕的“底部加感线圈“,才配

成与对讲机合匹配.没有这个加感线圈的,只是AM/FM车机收音机螺旋天线,价钱也差三几倍,它们的区别是;

CW民用电召车用电台天线顶部有一个可调CWR大头铜罗丝,而收音螺旋天线没有这粒用手拧的大头罗丝.其

罗螺根本不是同一规格。

在这两种天线上很多人被商人骗卖误收贵费了,也用不好,没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碰到的问题之一是电容盘很难处理。

因为它们在天线的顶端,很引人注目,不能用铜片。用铜丝做八 ...

这是顶部加载物,特别是你用这么大体积/这么大空间分布电容的形式,是基本无法有效结束调试工作的.

即便是普通耦极天线,在离地一米调好电气长度合格,把天线升到离地面二米,又不合格,又要重调,调

好后升至四米,它又失调了,又要重调.

你这种模式天线,我建议放弃,因即使升到使用位置调准,天气/湿度会不停地与你开玩笑,

使你的天线没有一刻安宁,

建议您改用调谐大环,这种环境影响最小,效率最高的天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顶部加载物,特别是你用这么大体积/这么大空间分布电容的形式,是基本无法有效结束调试工作的.

即便 ...

得,之前全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得,之前全白干了。

是呀!从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幻变成香肠一类,心情有如腾云升仙,又遇到仙女那么美妙和充满幻觉.

从香肠一类洗礼成为火腿,有如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放入炉烧七七四十九天那么痛苦和无助,才知开始

始被宣传说教加入火腿全是骗局.幻想与海外女朋友聊天是自编自导的神话。还不如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碰到的问题之一是电容盘很难处理。

因为它们在天线的顶端,很引人注目,不能用铜片。用铜丝做八 ...

“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N    o  .您做个调谐园环天线不须两个小时,走的路就看你离空气可变电容有多少步,

用18-10号任何手上有的铜单支线绕一个数十厘米直径园环,首/尾焊在空气可变电容的定/动片焊片端子上,

园环面与地面垂直.RG58馈线网焊于动片端子上,芯线要留廾多厘米长(即网线同样分离开芯线也有廾多厘

米长)焊一个小型(最好镀银)锷鱼夹,夹在铜大环离地约三分之一的地方.环天线就告晋工大吉.点炮庆贺

调节;1  RG58另一端插头接好电台后,用高频讯号发生器发如;14.280MHZ点等,转动环天线上空气可变,

使接收机工作点场强表最高,

2 ;调发射功率1W,以CW发射看注波比,调环上 锷鱼夹易位后,再发射一下,直至注波比无限接近一.

3 ;复核锷鱼夹现用新位置,有没有使调谐移位,复收音,轻调可变电容至讯号表指示最强.

4 用5W/10W/xW功率,再校SWR值.   完成,准备联通.

5 最好可变电容加一长塑料驳柄旋钮,空气可变最好加重实底板,以方便他日移到阳台/窗口使用。

移动锷鱼夹时切勿发射,发射时勿动空气可变,以防电台意外损坏.

网友:
只有15楼是靠谱的、

网友G(2024-02-25):
引用 网友E:
上面各位HAM都把理论/原则都表达全面了.

我想补充楼主实验应向那个指标进军,以取得天线高效.我觉得楼主 ...

天线放室内发射会不会辐射比较大啊?

网友:
玩无线电不管是接收机,发射机,天线,每个都是难题!

网友:
你要搞明白一件事,天线谐振和天线效率高是两回事,发射天线要求谐振主要原因是怕损坏发射机,而不是为了发射效率。接收天线不需要谐振也可以,因为传递的功率可以忽略,所以也阻抗不匹配也行,以效率优先。

这种螺旋天线,相当于顶部加感,效率是很低的,你可以尝试底部或中部加感,底部加感就是用一段直天线,底部加个电感使之在你需要的频率上谐振,效率要比螺旋天线高很多,中部加感效率更高,只是天线的机械结构比较麻烦,所以一般场合多用底部加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天线放室内发射会不会辐射比较大啊?

小功率调好抽头/空气可变后即要移室外调整,

大功率在室内调好了,到室外全变坏.幅射对人也不好

网友:
从 香肠 到 火腿,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单位是以年来计算的,心急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