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文件删不掉,硬盘格式化也格不掉?

楼主(2022-07-19):
一块新的120G的固态硬盘,刚装上32位的WIN7,安装正常,运行也基本正常,也装了2个股票软件运行也正常,但最近发现安装上去的软件无法删除!即使你现在看上去删除的文件没有了,但是你一开关电脑它又在了,并且仍旧可以正常运行,为了找原因干脆把硬盘格式化,这才发现硬盘也格不了了,删除和格式化无数遍了,这个电脑却是无动于衷?求助!求助!该怎么办?

网友:
那固态检测到自己命不久矣,为保数据,写保护了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楼主:
谢谢闻太师:我试试看,我电脑里正好有火绒。

网友:
流氓软件就是这样

网友:
故障盘 或者扩容盘

网友A:
应该是固态硬盘自身出问题了 是硬盘的质量问题

网友:
就是硬盘的问题,我有一块和楼主一样毛病的

楼主:
闻太师:我用了火绒强制粉碎,最后有三个文件粉碎失败,已经约有99%都粉碎了,但是很遗憾被粉碎的文件最后又全部都恢复了。

网友B:
重新分区也不行吗?

网友:
是软件问题的话,找个Linux启动U盘即可解决

网友:
多管齐下,pe下格式化试试,能运行的话一般硬盘问题不会大,如果格式化无效请检查一下硬盘容量是不是缩小了,如果有所减小请下载“隐藏分区删除工具”,参照网上介绍操作,一般可以将硬盘恢复如初

有时隐藏分区仅有百十来兆,不细心发现不了

要是现在不能操作,硬盘也会有损坏的可能,自己修好的概率很低

网友:
硬盘坏了,或者说到寿命了。这盘还不错,有保护,固态盘在发现坏块多到不能修复的时候会进入到写保护状态,以防止再用下去丢失数据。数据备份出来,换盘吧。
现在用QLC闪存的,写入次数很有限。

网友:
固态硬盘坏了,遇到多次了。

网友C:
不进硬盘的系统,用U盘进PE系统,在删除

网友:
dos下低级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进硬盘的系统,用U盘进PE系统,在删除

试过了,无用。

楼主:
也试过了,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固态硬盘自身出问题了 是硬盘的质量问题

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分区也不行吗?

因为格不了所以也分不了。

网友:
综上所述,基本就是OVER了

网友:
用铁榔头解决吧

网友D:
用DG重新分区试试,如果还不行,就得换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DG重新分区试试,如果还不行,就得换盘了。

DG也试了,一点效果都没有,太顽固了。不过还好我今天和厂家商量同意退货处理了。

网友:
是硬盘有问题了,厂家也不好意思为难用户了,结局完美。

网友:
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原因无法格式化,那有可能寿命到了,写保护了。

网友:
固态硬盘,U盘,内存卡都容易出这种问题;既然是新盘,联系店家处理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