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爆了。。。。

楼主(2022-07-19):
有一个电源牛是新的完好,因缺一个绕组,另购买一个小灯丝牛与前述电源牛并接测试,谁知一通电, 保险丝烧了, 准确说是爆了。。。 然而独立通电测试, 两只牛都是一切正常,,换上一条新的保险丝(250V 10A) 还是爆了,,不解。。。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教,应该如何接?。。。

网友:
哈哈,围观奇异事件!原理图无问题,拍个实物图看看

网友:
5v与6v绕组端子短接了,

网友:
如空载正常,那就是连接到电路后,有可能次级各绕组间形成了短路!可次级分别逐条线分析查找!

网友:
注意隐形短路,隐形接壳(地)等现象!

网友:
隐形的绝缘缺陷(漏电)等等!

网友:
电路图没有问题,要看后面实际连接线路

楼主:
谢谢楼上多位朋友的回复,纳闷的是: 两个变压器还没有接上实际线路, 连整流滤波都还没有接上。。。、完全是如上图的空载情况下。。。

网友:
把其中一个变压器的初级接线对调试试。

网友:
初次级反了

网友:
接反线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多位朋友的回复,纳闷的是: 两个变压器还没有接上实际线路, 连整流滤波都还没有接上。。。、完全 ...

很可能是:线包间,或线包与铁芯间,绝缘出了问题!

网友:
因这些绝缘损坏,使两变压器之间构成了隐形短路!

网友:
你把照片拍出来给大家看大家才能判别。
估计你把变压器都放铁板上,变压器质量又很烂,铁芯带电的。

网友:
严重怀疑把6.3V接到220了!否则地球人无法解释此现象

网友:
这个接法不可能10A的保险丝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