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重修电磁炉

楼主(2022-07-19):
九阳电磁炉,有故障,风扇不转,去年曾发贴在矿坛求助,得到矿友的宝贵意见,使用排除法,换了只风扇后正常使用。前段时间发现电磁炉又有故障了,故障现象为,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候不可以开机,有时候使用中还会跳档,炒菜炒了一半,还没熟,着实让人恼火,后拆解研究,这次是做了大胆尝试,主要测量电磁炉的三大电压,变压部分的高压部分300伏,风扇电压18伏和5伏电压都是正常的,过程尽量安慰自己保持平静,测量高压部分手不能抖,好在成功完成测量。技术有限,故障点在哪里,一时找不出来,裸机状态摆在台面上很久,可以随时折腾,之前对18伏电压有误判,换18V滤波电容无效(电容有轻微漏电),220伏电源部分的一只泄放电阻引脚腐蚀生锈,换了故障依旧,说明故障跟这只电阻是没有关系的,后来才了解到它的作用,泄放电压,让电磁炉断电后不带电,方便维修。既然有时会跳档,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排查故障的范围压缩到控制板这里,这款电磁炉的控制板和主板是分开的,判断可能存在漏电的问题,很可能是按键漏电,测量按键没发现漏电,有些按键不是很灵了,索性把按键全部换新故障依旧。到这时,找不到方向了,不知道怎么办。之后,查阅大量有关于电磁炉维修的相关视频,终于找到了答案,是按键控制板漏电,使用热风吹对着按键PCB板吹几分钟,装机,一切正常了,终于找到了一点成就感,好像修电磁炉也不是很难,为什么故障找了那么久找不到呢?我给自己总结了一点,大意了,不够细心,电磁炉的结构一般是主板容易受潮,按键控制板位置离得远些,不太容易受潮,容易让人判断失误。

网友A:
是按键控制板漏电!换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按键控制板漏电!换新的啊。

换了按键,没换板,后来锁定故障是按键控制板受潮漏电,吹干就好了。

楼主:
也用过清洁剂来擦过按键控制板表面的,没有解决,说明表面工作是徒劳的,用手摸是感觉不到板子受潮,后来才使用的热风吹。

网友:
以后这种情况,直接先酒精清洗,然后吹干。按键板有问题都是先这样处理,经验不足,早了弯路,不过换来经验也是值得的。美的和九阳的机子 有时候查不出故障时可以酒精清洗可能会有奇效。

网友:
我老婆都有经验了:南方回南天,出太阳,一定要把电磁炉拿去晒一晒。电磁炉以前是苏泊尔,现在是九阳。

网友:
我的尚朋堂电磁炉就是上盖封胶易于失效,别的还好。

网友:
按键里面漏电也有。换新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