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索尼7601天线有替代品吗?

楼主(2022-07-20):
这是一台经常听的机器,声音极好,但是天线转向坏了,请问有替代的型号吗?咸鱼要100一套天线总成,有点贵了

网友:
某宝搜:【收音机天线底座万向节天线插座固定座收缩拉杆天线万向转动接头】,看看能否代用。

网友:
价格不便宜;

不着急,以后会遇到!

网友:
收破烂那里找找,老式录音机很多这种天线.

网友:
你要有卡尺,量出具体尺寸,在汕头佬那里找代用的。
可能要不了那么贵,只是这个天线根部带收缩的,比一般天线贵一点儿。
不讲究的话,用德生9700DX的代用,稍微短一些。

网友A:
宝上买一根替换的天线也就二十多块……

网友B:
咸鱼上有代用的,不就30包邮么?信源电子那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上有代用的,不就30包邮么?信源电子那家。

没有呀,只有7600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上买一根替换的天线也就二十多块……

主要是转向总成,7601的比较特殊,固定机壳螺丝孔是大一号的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拆下量尺寸,应该不难找到,螺丝孔不是啥问题,主要还是看插入的深度有没有差不多的,稍微粗细一点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