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玩到最后,是不是都得兼职木匠?

楼主(2022-07-20):
     俺准备开始翻新手上的1台晶体管2台电子管台式收音机的木壳子重新打磨上漆,正考虑要不要买套木工具呢。

  刚拆了一台,前面蒙布感觉还行,干洗一下暂时不换,老油漆彻底打磨掉上新油漆呢,还是简单清洁原漆上刷层清漆就可以,请教大家?

网友A:
只打磨上漆不行,机壳都是贴皮的,这种老机壳上的裂纹是木皮开裂了,要想弄得好,得铲掉重贴,然后上漆打磨,你只打磨上漆的话,治标不治本,过阵子还是会开裂,因为木皮和木板已经是脱离的了

木工工具倒是不需要,先表面喷湿慢慢铲干净老皮,如果壳体开胶需要弄开重新粘好固定,然后先粗磨(600号砂纸),上腻子刮平,再细磨(600、1200砂纸逐次打磨),然后贴木皮,上清漆(至少两遍),用2000砂纸沾水打磨一次,然后5000砂纸沾水打磨一次,最后毛毡加车漆研磨剂抛光,这套下来你的爱姬就光可鉴人了

网友:
还得兼容钣金和油漆

网友:
收音机大师+木匠+漆匠;

如虎添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打磨上漆不行,机壳都是贴皮的,这种老机壳上的裂纹是木皮开裂了,要想弄得好,得铲掉重贴,然后上漆打磨 ...

多谢,学习了,原来这么多道工序呀,我还以为直接打磨上腻子在打磨上漆就可以了呢。

网友:
可以使用雕刻机,3d打印机等工具……再加个喷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学习了,原来这么多道工序呀,我还以为直接打磨上腻子在打磨上漆就可以了呢。

很多地方皮下已经是脱离的,都是空腔,里面受过潮,如果只是刮了腻子上了漆,没几天温度一变化,这块儿马上鼓个包

你这个机壳很完整,所以也没有技术难度特别高的地方,就是打磨的过程实在是令人不适,性子急的人干不了这活儿,之前论坛有几个大佬翻新的老机,机壳都八瓣儿了,那才真是技术活

网友:
平面砂光机打磨掉重新上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地方皮下已经是脱离的,都是空腔,里面受过潮,如果只是刮了腻子上了漆,没几天温度一变化,这块儿马 ...

  现在条件好了,各种电动工具非常便宜,小时候看木匠干活完全手工操作。

网友B:
还有个思路就是3D打印,当然这个仅限于小收音机.
木工漆匠可不好当,要有闲,有地(木屑,油漆味)才可以的.

网友C:
,除了木工,你还得是个合格的油漆工.我也翻新过不少机子,心得:1.惨不忍睹的,散架脱皮的,必须翻新.2,凑活的,看着不会高兴也不会添堵的,能不翻就不翻.3.买来比较贵准备把玩把玩以后有可能出手转让的,坚决不翻新.4.捡漏的精品\孤品,坚决不翻新.5.大路货的不好看的,坚决翻新.,祝你玩的高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条件好了,打磨和抛光可以用电动工具,小时候看木匠干活完全手工操作。

想当然了吧,我跟你说千万别随便用电动工具打磨,速度太快,木头和漆面是很软的,你没反应过来前就磨坏了,很难磨得平,打磨是个细心活,用手磨两下,侧光观察,然后那里不平再磨,很多电动工具是磨金属或磨墙面这种糙货的,木工得手磨

抛光就更不行了,速度太快会导致摩擦面迅速升温,一下就糊了,我之前有惨痛的教训,用小电磨加毛毡给塑料机壳表面抛光,一下子下去就一个坑,救都救不过来。

除非你有专用的打蜡抛光工具,比如汽车美容店用的那种,里面有大比例减速装置,一秒钟转不到10圈,就这速度还嫌太快,一定要用油性研磨膏(降低摩擦力减少生热),如果没有,只有毛毡的话只能手动抛光,牙膏可以作为研磨剂,但磨出来不是太亮有点朦胧感,如果不喜欢亮晶晶的风格可以用牙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思路就是3D打印,当然这个仅限于小收音机.
木工漆匠可不好当,要有闲,有地(木屑,油漆味)才可以的.

3D打印做不了外观太精细的东西(当然高端的不说了,价格也是高端),一般的3D打印材料就三种:光敏树脂、ABS、尼龙

光敏树脂做出来表面比较平滑,外观好看,但你挺名字就知道这种材料在光下老化的比较快,所以不适合做外壳,最适合做一些安装在不见光环境的零件,而且这东西很不结实
ABS材料倒是很结实也很耐用,可打出来的东西表面有纹理,你还没法处理(ABS的抛光性能很差),很难做到外表好看,一般都是做机械部件,即便注塑加工,ABS也是适合做亚光表面,否则质感极差
最后就是尼龙,从材料性质它是最好的,结实耐用,但做外壳,我只能说这东西及其不耐脏,而且藏了很难擦干净,虽然耐磨损,但是磨得厉害了表面起毛,抛光性能也很差

所以3D打印(至少是普通爱好者能够支付得起的3D打印)都不太适合做机器外壳

网友:
DIY收音机,按电路图安装一台收音机不难,难得的是,整机的外形设计、功能开关的位置布局等等,所以对爱好者的动手能力要求很高,电工、木工、入门级车、钳、刨、铣、焊、日常美学欣赏、几乎需要全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木工,你还得是个合格的油漆工.我也翻新过不少机子,心得:1.惨不忍睹的,散架脱皮的,必须翻新.2,凑活的 ...

好吧,我手上几台符合第二条:“凑活的,看着不会高兴也不会添堵的” 。
看来不折腾装回去继续用是最好选择。

俺对木工,油漆工这些一窍不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手上几台符合第二条:“凑活的,看着不会高兴也不会添堵的” 。
看来不折腾装回去继续用是最 ...

因为木工还好,油漆这个不好弄,经常是满怀希望,最后失望.

网友:
应该是个好钳工

网友:
嗯,玩胆机的,都得有一身钳工本领。。。

网友D:
钳工、电工、铆工、焊工、木工、油漆工都得会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钳工、电工、铆工、焊工、木工、油漆工都得会点儿

什么都得会点,非常对

网友:
所以啊 特别佩服论坛老师们 都是全才啊  实现从无到有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所以感叹祖国的强大 给了我们越来越便捷的方法实现自己的小制作

网友:
都要懂一点,画面板需要写画,文笔要有,机加工需要扳钳车刨,割焊抛磨,木匠看似小儿科,实际也要有艺术脓包,同样的尺寸,做的好是玲珑雅致,做不好是呆板歪斜

网友:
以前是一个工厂生产收音机,有多少工序,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