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1E+测电流

楼主(2022-07-20):
毫安、微安,安倍三档测的数据不一样。是内阻的原因吗?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个视频,不但优利德,福禄克也是这样,毫安挡与安培当误差很大。20-30%

网友:
没错。一般是内阻影响。

网友:
钳形表可解决内阻问题

楼主:
我记得坛内有坛友给出过数据,但是忘记在哪一个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victor DT980为例,电流档的取样电阻为0.01/1.00/10欧姆,串入被测回路中肯定对测试结果有影响,负载电阻 ...

我忽发奇想,假设将UT61E+的1A保险丝短路,结果会不会好些?

网友:
电流档的使用要分场合,想要测试精确,万用表的内阻相比于待测回路内阻要足够小,比如测电子管屏流这样的高电压高电阻场合可以不计内阻,实际测量内阻也不影响精度,测量晶体管的电流通常情况下串在集电极要比串在发射极更精确

如果变换档位测得的电流不一样,通常以大电流档为准,电流档精度取决于取样电阻精度,精度一般是有保障的,

------------是你接入电流表后电流发生了变化,不是表的问题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个视频,卖表的拍的,说客户投诉,毫安挡和安培挡,测量结果相差很大,换了几个表都一样。包括福禄克。他说要问问厂家。我自己马上试一下也是一样。都是用测量电池串联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质保险丝电阻基本接近0Ω,用粗铜丝代替有何意义?

你实际测试一下吧,500mA 保险丝我测到过3Ω。。。。。。。。。。。。。。如果真的是0 ,还能当保险吗?

网友:
数字表内阻小误差还不大,如果是用指针表测试就有机会见千差万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测试下正规的福禄克里面的保险丝电阻看看。国内小厂的,有些就是你所说的这样,没办法。

我测试过我的MF47的0.5A保险管内阻是0.5Ω。
今天买的原装优利德的1A,到货试一试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测试下正规的福禄克里面的保险丝电阻看看。国内小厂的,有些就是你所说的这样,没办法。

正经的HOLLY快速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忽发奇想,假设将UT61E+的1A保险丝短路,结果会不会好些?

没有必要纠结电流表的内阻,
串联回路中电流处处相等,
主要是测量值要准确。
另外,保险丝一般并不包含在取样电路中,
保险丝的电阻并不影响测量精度。

楼主:
保险丝到货,优利德买的,不是原装的,断了一些。电阻0.15Ω。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丝到货,优利德买的,不是原装的,断了一些。电阻0.15Ω。

万用表的保险丝必须使用快熔的,
同时也不必追求电阻过小,
同等工艺材料下,电阻越大,熔得越快。
因为电阻大小并不影响测量精度。

如果用一般非快熔的保险丝,
请将电流至少除以3,
比如想要750mA保护,
用250mA的一般保险来替代。

网友C:
今天早晨刚烧的,61E+ 保险丝。 18V工频变压器输出串联200欧姆电阻,通电瞬间把1A保险烧了! 说明这保险反应还是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早晨刚烧的,61E+ 保险丝。 18V工频变压器输出串联200欧姆电阻,通电瞬间把1A保险烧了! 说明这保险反 ...

这个1A负责什么范围,好像只是电流档?61E+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早晨刚烧的,61E+ 保险丝。 18V工频变压器输出串联200欧姆电阻,通电瞬间把1A保险烧了! 说明这保险反 ...

你买什么保险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1A负责什么范围,好像只是电流档?61E+表,

这个1A是毫安和微安档的保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买什么保险丝》?

买的代换的保险,不是优利德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代换的保险,不是优利德原装的

现在不知哪一个牌子的好,优利德商家寄来的(不是厂家)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