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的电脑包装提示

楼主(2022-07-20):
单位又买了一台电脑。是品牌台式机。
包装的纸盒上面,印了一系列英文字。其中有这样的字:Without odd。

想咨询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谷歌翻译同时加上下文,最好整段

网友:
可拆卸光驱,可以换成散热风扇或第二块显卡

网友:
按理应该大写,Optical Disk Driver, 写成小写是开玩笑

网友:
那么就是 没有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