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石直流管收音机

楼主(2022-07-20):
打板做了PCB,装好后感觉外观还行。不过听的时候,强台声音很大,弱点的台声音较小,好像音量控制电路作用不大,不知什么原因。

三代混合

三代混合

网友:
灵敏度如何?

网友:
晶体管做第一低放,输入阻抗可能太低,影响二极管检波的负压输出。第一低放最好使用场管,使之与电子管输入阻抗相类似。
仅供参考。

楼主:
灵敏度应该一般般吧,毕竟只有一级中放,本地、本省台听个响没问题。晚上调谐时没有那种密密麻麻收到很多台的感觉。楼上说的对吧,电子管与晶体管之间阻抗不匹配,一个电压型的,一个电流型的,直接联接自动音量控制起不了多大作用,强台和弱台的音量差别很大。

网友:
晶体管改为场管吧

网友:
中频自动增益没有,电路问题

楼主:
用射极跟随器行不行呢

网友:
出个套件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应该将中放做成来复电路,音频信号从1k2屏级输出,9014不需要

楼主:
不敢当。本人对电子管是一窍不通的。至于为什么要去搞这玩意,只是感觉电子管这类元件观赏性比较强。通过试制,发现直流电子管收音机装机居然很容易成功,只要线路正确基本一装就响,元件参数相差大一点基本没什么影响,调整得好不好就另外一回事了,于是就把电子管当作一个七脚的集成电路来使用了。电路也是拼凑的,所以才会出现AGC不能正常工作。做这个目的,纯粹想搞个带有观赏性的电路板,同时还能听个响。灵敏度嘛,差不多就行了,能听到本省、本地台和中国之声就很满足了。
试听后,感觉音质还行

网友:
都用到67.5v了,还差两个管(1b2/2p2)?

网友:
低放输入阻抗太低限制了中放的增益,2AP9实际可能不如1B2检波,也许可以在中周上抽个头降低影响。

楼主:
就这样了,反正能听,自我感觉音质还行。搞这个东西目的就是图个小,外加具有一点观赏性。或许从中周中间抽处头能改善,天太热以后有空再去试。还有想问一下,白光烙铁头是不是发黑了就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