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纸介电容和现代的独石电容

楼主(2022-07-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电容要分场合,看看干什么用,再决定优劣

当电容两端有电压时,Q值、损耗等参数优先考虑,比如槽路电容,移相等场合

当要求电容两端无电压时,内阻、寄生电感等参数比较重要,比如退藕、旁路等场合

当两端有微电压的场合,绝缘、漏电等参数比较重要,比如耦合、交联等场合

脱离使用环境谈电容优劣不科学,比如耦合电容,实际上就是个电压分配问题,耦合电容和负载哪个阻抗大哪一个分配的电压就越大,只要耦合电容的容量足够大,负载阻抗足够高,用什么电容是一样的,着重考虑的是不漏电,之后再考虑其他参数

网友:
不在一个等级的 ,   黄色的耐压50  ,  CJ的耐压怎说也100了, 使用场合不一样  ,

网友:
用在低压的半导体收音机上,当然是独石电容好,尤其是用在中频和高频的地方。

网友:
高频肯定独石好,音频纸介好

网友:
你看电脑的主板上的旁路电容,总线都是几百兆的频率,全是独石电容,可靠性耐久性不高的话,是不可能用在电脑的主板上的。

网友:
看参数是独石的好。

小容量可以考虑云母啊,我还没见过云母电容坏的,当然我玩的时间也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上有几个钽电容,听说容易爆炸起火,搞的不敢用。

钽电容特性非常好,ESR低,现代产品都是固态钽了,参数也很稳定,不反接不超压不会有问题,钽电容多用在电源滤波,少量用在音频耦合

但这东西抗过载很差,说6V耐压绝对不能超6V,不像电解,小超没啥事,而且限制钽电容使用的主要是成本原因

网友C:
我喜欢纸介电容,最好是CZM-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纸介电容,最好是CZM-C的

你这个瓷管的,还有另一个帖子里的那个油浸的(宏明,闪电),我都有。参数的确很好。

就是体积大,电子管用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上有几个钽电容,听说容易爆炸起火,搞的不敢用。

注意使用场合的极性和耐压即可,用在音响设备上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要分场合,看看干什么用,再决定优劣

当电容两端有电压时,Q值、损耗等参数优先考虑,比如槽路电容 ...

大孔老师说的很对,电容一定要分清楚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再去选择不同的电容,没有谁比谁好或者不好这么一说

网友:
老的纸介电容最好不要再用了,涤纶电容和CBB电容性能都比它好几倍,独石电容性能也很好,就是耐压不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纸介电容全换了NPO独石电容了。音质很好。

赞一个,机器第二春。

网友:
老的纸介电容,大多都会产生漏电问题。

网友:
独石电容体积小容量大,但可靠性也是最差。

网友:
不知什么原因CJ10纸介电容放的时间长了都会出现大小不同程度的漏电。

网友:
还有一点CJ10电容器的容量随着时间的增长会变大,甚至成倍的增大。

网友:
元器件都是有时效的,早先对电子元器件的要求是每小时失效概率大约是四十万分之一,折算成寿命也就是四十多年,到现在存世的纸介电容几乎都到寿命的尽头,依据现在的印象对纸介电容下定义不公平,纸介电容是性能还是堪用的,只是现在新品难找

纸介电容的金属箔是压延的,电极内阻小,耐冲击和浪涌,器件没有优劣之分,量才而用,让它们发挥最大价值

网友:
独石 是不是 稳定性 好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我拆下来的都测量一下,全部超标两倍多。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坛友解惑。谢谢!!!

网友:
现在的独石电容质量好,纸介电容听说用在音频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坛友解惑。谢谢!!!

银色外壳的普通纸介电容,使用的就是普通的硬化胶封固(白色),年代久了胶和金属的膨胀系数不同会逐渐产生缝隙,导致纸介质受潮,所以就漏电了

所以那种普通白色胶封固的老纸介,基本不好用了,得用瓷管或者绿色全金属壳密封的那种,后者我用电桥测过D值仍然比较低(漏电的话D值就大),当然,和CBB以及薄膜类的没法比,薄膜介质的好处就是不容易受潮,所以哪怕质量一般的也漏电极低

这种金属壳封装的纸介还算好的,早年的纸壳蜡封的,那才叫漏电王,我修过一台电子管收音机,里面的这种纸壳电容没有一个不漏电的,网上还有人把这玩意儿当宝贝,卖的也贵,好几块一个呢

网友:
又见那熟悉的东东。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大关心电容的性能了。

网友D:
-漏电那是因为密封不好,好理解。那么电容量为何能增大呢?
一般的铝质电解电容,容量都是随保存时间增长尔容量减小。这个倒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漏电那是因为密封不好,好理解。那么电容量为何能增大呢?
一般的铝质电解电容,容量都是随保存时间增长 ...

容量增大可能是错觉,用电桥测才准,普通万用表的测试原理仅仅是分压测量,ESR也被当做容抗了,所以容量增大

网友:
我这里有很多CJ10的电容器,还有一台老掉牙的18A电桥。明天翻出来再测量一下。
还有一点就是;据说以前的老国标,只允许电容量出现正误差,正误差允许100%。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误判为容量 “增大“?

网友:
用电桥也发现有容量偏大的现象。

我倒是觉着,要么是正误差。要么就是那个地方的性状改变。目前尚不明白。

网友:
有可能是内部的电容纸受潮以后介电常数变大,电容容量自然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