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5351的SDR接收机

楼主(2022-07-21):
这个TS3A5017是个复用器,把Si5351的时钟送进去干嘛的?
不是应该通过混频器混频么
原文地址
https://circuitsalad.com/2020/01/06/compact-si5351-based-sdr/

网友:
起这个作用:
Ultra Low Noise, High Performance, Zero IF
Ultra Low Noise, High Performance, Zero IF
Ultra Low Noise, High Performance, Zero IF
Ultra Low Noise, High Performance, Zero IF
Ultra Low Noise, High Performance, Zero IF
Ultra Low Noise, High Performance, Zero IF
Ultra Low Noise, High Performance, Zero IF
Ultra Low Noise, High Performance, Zero IF
Ultra Low Noise, High Performance, Zero IF
Ultra Low Noise, High Performance, Zero IF
Ultra Low Noise, High Performance, Zero IF

另附一篇数学分析论文:

网友:
模拟开关混频

网友:
这种开关能用在振荡回路中吗?比如几组线圈的转接或收音机电路中频道间的转换。

网友:
开关的作用实际上等同于做乘法,只是乘数是0(关闭)或者1(打开),但只要是有乘法关系,就能构成混频器,在这里clk0和clk1是正交的两路本振信号,通过开关做零中频变频,然后得到I/Q直流信号,合并解析出调制信号

网友:
把訊號取樣, 得到 IQ 輸出

网友A:
FV1是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V1是什么电路?

DSP芯片把,感觉SI5351并不是给混频器的本振
而是产生QI,给DSP,然后DSP有两路信号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2a3e7115c281e53a5802ff7d.html

知道了,谢谢!以前玩过的SDR接收机这部分交给电脑软件处理了。

网友B:
TS3A5107模拟开关电路,作混频器用的,老外的一贯用法。
那个FV1音频处理芯片,好贵,老马家卖一百五十块钱左右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3A5107模拟开关电路,作混频器用的,老外的一贯用法。
那个FV1音频处理芯片,好贵,老马家卖一百五十块 ...

那个可编程的,确实贵,已经放弃这个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3A5107模拟开关电路,作混频器用的,老外的一贯用法。
那个FV1音频处理芯片,好贵,老马家卖一百五十块 ...

(tr)uSDX 原理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这个廉价,上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tr)uSDX 原理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6606&fromuid=272612
( ...

哈哈,这个去年我已经做过了。

网友(2023-09-12):
混频用FST3253也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