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r-30收音机fm部分求教。

楼主(2022-07-21):
fm接收无声故障。判断怀疑是变频管停振,用手握金属碰一下此管(看位置估计是变频管,型号是bf255)的管脚,就能正常用一段时间!估计会是哪里问题呀?谢谢

网友:
确定变频管停振,先用代换法

楼主:
试了3356等指标好的高频管都不能直接使用,无意间用了个9014居然能用!停上几天机看看会不会还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3356等指标好的高频管都不能直接使用,无意间用了个9014居然能用!停上几天机看看会不会还停

说明管子的静态工作电流太小了,换上9014,这种管子的β值在三四百以上,β远高于3356一类的管子,换上去集电极工作电流会升高不少,所以电路能起振。
检查一下原机的基极上偏电阻,或许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