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示波器:锂电池“怀孕”了,竟是他作的怪……

楼主(2022-07-21):
  一个手持示波器,刚入手时(距今差不多有三年多了),几乎隔三差五地玩弄它,每次玩个两三个小时,直到显示充电警告,然后又充满电。
  渐渐地,有时半个月都不碰它,显示电量只有一小半。
  再然后一个月都不玩它,开机检查显示快没电了,赶紧充满电存放。就这样又断续维持了一年多。
  忽然有一次,开不了机了,想一想有一个多月没充电了,打开检查,发现电池已过放,电压近零,于是摘下用外充充电至满(内充锁住了),装上后又能使用了,这时检查电池没有异常。
  由于这个手持的示波器功能有限,于是又添置了新宠,逐渐将她打入冷宫。
  这次可能已有两个多月没有看它了。昨天发现它又开不了机了,打开一看,锂电池竟然“怀孕”了,……
  这么严重的问题,我十分重视,想一想这几年的情况,再想一想电路设计人员不可能设计待机电流大,导致电池待机时间短,肯定有元件坏了造成的。
  由于没有图纸,简单跑了电路,电路板图片如下:外接充电口正五伏接至充电芯片TP4056四脚,再由TP4056五脚给锂电充电。整机供电由锂电正极接至3.3V稳压器给各电路,而3.3V稳压器供电使能由右边机械开关控制。测正常充电电流600ma,放电电流230ma.而待机电流1.4ma ,不正常,经计算,充满电待机也只能在一个月。去掉电池,量其接线头两端电阻在2K。所以怀疑三个元件出问题,首先就是与电池并联的贴片电容是否漏电,其次是3.3V稳压器性能不良,再次可能是充电芯片问题。
  由于没有先进工具,就从“漏电电容”下刀吧,把他摘下后,量电池接线头两端阻值近乎无穷大,心中高兴啊。再把电池装上量待机,电流小的可怜,只有2微安。没想到第一下就找到了故障。难怪网上有人把滤波电容称作发财电容。当然这个经验,我也是有过两次维修,一个是单片机开发板复位电容轻微漏电导致不能正常使用,一个是笔记本上的电容漏电导致无法开机。
  这次导致锂电怀孕,罪责就在这个电容,由于他变心漏电,导致电池长时间过放电鼓包损坏。

楼主:
以上三位大师所言甚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网友A(2022-08-20):
其实标题可以这样写
负心汉的电容器  竟然让它怀孕!!

网友(2022-07-21):
上检测喷雾,发热的地方明显蒸发快

网友:
锂电池长期不用需要半电量保存,满电或亏电都容易鼓包,你这个应该是劣质元件导致关机后依然在放电,然后电池被过放了

网友:
楼主遇到的故障现象有参考意义,滤波电容无处不在,遇到电容变质损坏的机率也不小。

网友:
很多高端设备也这样,见过几台福禄克仪器钽电容击穿换个赚几千块,真正的发财电容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示波器,看看有点没有

网友B:
问题是,楼主只做了一半工作!还没有测量那只拆下的电容是否漏电,以及绝缘阻值下降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楼主只做了一半工作!还没有测量那只拆下的电容是否漏电,以及绝缘阻值下降到什么程度。

当时拆下量了,电容已漏电,有2K多。图纸标称容量为10UF。

网友C:
这种电容很容易漏电,我曾经用过几个TP4056的充电板,因为这个电容漏电饿死过18650,后来找原因,就是这个问题,要求不高拆掉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很容易漏电,我曾经用过几个TP4056的充电板,因为这个电容漏电饿死过18650,后来找原因,就是这个 ...

哦,我是第一次遇见,现在直接拆了,没有替换的电容,所以空着,现在已使用一个月了,电池电量显示依然是满格。

楼主(2022-08-20):
引用 网友A:
其实标题可以这样写
负心汉的电容器  竟然让它怀孕!!

这标题绝了,哈哈

网友D:
莫非该锂电池没有保护板?怎么会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非该锂电池没有保护板?怎么会过放。

应该没有,就像一节18650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