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特征曲线测试器

楼主(2022-07-21):
感觉这是有意思的电路,手边有个老示波器。做完后,把表笔插示波器y上面,并接电路y上面。表笔上面接地夹子 夹电源负极上面;(我只有一根表笔)用鳄鱼夹夹在示波器x上,另一端夹电路,那么之后我该如何调示波器显示波形?瞎试半天,没整出来波形。

网友:
XJ5810的价格,我觉着可以接受了。当然每个人的看法不一。

网友:
先用示波器测出阶梯波,辨析波形是否正常,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前两天按照《无线电》上这篇文章做的,电路基本一样,只是接X、Y、地的部分不太一样(到底是哪种连接方法选用供电电源方便?)

另外检查一下示波器是不是用的X-Y模式。

网友:
先用示波器测定图中三处波形正常,再可做下面的工作。X要置EXT.

楼主:
首先,x所有档调到中间,不插插头,插头接y上面,波形全是正弦;之后,x接上,那边两个全扳到ext上面,y接上,并接地,只能看见四个点。

估计是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兩通道才能做XY模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兩通道才能做XY模式呀

ST16学生示波器也能用啊。

网友:
只有外部触发,没有外部扫描输入,恐怕不行

网友:
  这个示波器没XY 模式,不行

网友:
示波器是能用的,要先把电路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