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维修超声波清洗器,振荡电路基极电阻烧了

楼主(2022-07-21):
  以前买的超声波清洗器,前几天突然不工作了,检查发现电路中元件大面积烧毁。
检查发现,两个功率三极管13007损坏,其它二极管多个损坏,接基极的两个电阻完全烧成了碳,判断不出阻值大小。从网上查找电路图,原机的找不到,相近的电路图基本如下:
现在问题是,不同的电路图,图中R2和R4的阻值,相差较大,上图中是120欧,有的电路图中,阻值从10、20、50不等。
请教大家,如何确定该振荡电路中,三极管基极两个电阻的准确大小?谢谢

网友:
全部零件检察一遍,把坏的更换掉。

网友:
先用120的,如果不行再换小的

网友:
电容最好用电桥测一下,沒有电桥坚决换掉。

网友A:
这种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一般都是因为换能器老化后电性能改变导致的。表面上是线路烧了,其实原因不在电路上。

网友B:
我曾在修理一台100w功率的洁康ps-20超声波清洗机时,实绘了电路图。现供你参考

网友:
我这也坏着一块板子,洗碗机用的

网友A:
给你找了个三十年前的电路图

网友:
这种电路都是从日光灯电子镇流器的电路改装而来的,非常的古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在修理一台100w功率的洁康ps-20超声波清洗机时,实绘了电路图。现供你参考

  谢谢老兄发图,不过图中正反面的字有叠加,我仔细看,没看出来,三极管基极和电容并联的那个电阻 ,空间是多大的,你能确认一下,告诉我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找了个三十年前的电路图

谢谢。我的电路中,没有那两个二极管,所以,确定不了电阻的阻值到底应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电路中,没有那两个二极管,所以,确定不了电阻的阻值到底应是多大的。

这个电路也有只有三个二极管,没有电阻的。二极管主要是降压。下面是加速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一般都是因为换能器老化后电性能改变导致的。表面上是线路烧了,其实原因不在电路上 ...

  谢谢,我换了几种阻值的电阻,电路都不起振,看来是换能片出问题了,我换一下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换了几种阻值的电阻,电路都不起振,看来是换能片出问题了,我换一下试试,谢谢

电路不起振,也有可能是那个偏置电阻烧了,51K左右的。

网友:
你那个图下管子47K的偏置电阻明显是画错的。通电瞬间,上管子先通,换能器充电。然后下管子通换能器放电。如果都连在电源正极,通电瞬间两个管子一起导通一起炸掉。

楼主:
你好,实际电路中,47K的电阻是分别接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基极的,我找的类似的电路图,画错了,你分析的是对的。
我的板中,两个47K偏置电阻没坏,烧的是你发的电路图中,类似51欧那个电阻,但是,我的电路中,没有那两个二极管,因此,我不知道那个电阻,究竟应该取多大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实际电路中,47K的电阻是分别接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基极的,我找的类似的电路图,画错了,你分析的 ...

这个电阻一般都是几十欧姆,51,47,33都可以,一般和反馈变压器回馈的电压匹配的,大一点小一点都没关系,因为三极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换成了51欧,电路还是不起振,我得换 陶瓷换能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发图,不过图中正反面的字有叠加,我仔细看,没看出来,三极管基极和电容并联的那个电阻 ,空 ...

那我贴清晰一点的关键部位电路图。

另外,我估计换能器没那么容易坏。如果电路出过故障,pcb板上所有的半导体器件都认真检查一遍为佳。

网友:
我图里那个电阻是520欧姆。你用51欧姆,可能因为分压出来的电压太低,造成管子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贴清晰一点的关键部位电路图。

另外,我估计换能器没那么容易坏。如果电路出过故障,pcb板上所有 ...

谢谢你,我的电路板,跟你发的电路图基本上完全一致,除了功率管的功率不同,我的板用的是13007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试一下520欧的电阻,然后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的电路板,跟你发的电路图基本上完全一致,除了功率管的功率不同,我的板用的是13007
你说的 ...

用510欧就行。差那么一点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谢谢你,找不到520欧的电阻 ,我把基极电阻换成两个1K2并联,电路应该工作了,我听到了交流声音。

电路是在工作中突然出问题的,检查发现两个功率管和几乎所有的二极管,都烧了,我全换了,包括里面用到的电容。

楼主:
感谢大家,超声波清洗机修好了。
三极管基极的电阻取值,受以前电子镇流器电路的影响了,电子镇流器上用的基极电阻,阻值都很小,想当然,这个电路中的电阻阻值也往小里试,结果一直不工作,还以为是陶瓷振子的问题。
小鬼头兄的意见很好,绘的电路图,对我启发很大,看来欧姆定律,什么时候也不能丢

网友C:
我那个没得什么劲,水都不抖,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没得什么劲,水都不抖,怎么弄

是不是没有振荡或振荡幅度不够?
我那个,是把电容、电阻和晶体管元件全换了。

网友:
有是有,就是力度小,水不冒泡泡

楼主:
检查一下阻容元件有没有损坏 或变质的
按道理说,工作频率在陶瓷振子的固定频率附近的话,幅度才能更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一下阻容元件有没有损坏 或变质的
按道理说,工作频率在陶瓷振子的固定频率附近的话,幅度才能更大 ...

你提醒我了,得空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