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做音频末级放大中不中?

楼主(2022-07-22):
把3DD15之类换成电磁炉的lgbt

网友:
先搭个电路测试它的线性,线性好,一节皆有可能

网友:
从理论上说IGBT管子有放大区,是可以做功率放大的,但是音质怎样得试验一下才行,另外电压也是个问题,这么高的电压,变压器也不好找

网友:
IGBT的特性适用于做高电压大电流开关。不适用于线性放大,因为它的线性区域虽然也不小,但脱离了音频功率放大的范围,想用也未必不可,但要有变压器进行变换,直接驱动喇叭很困难。有时间可以试一试。
我试过用它做交流标准电源,失败了,还不如用大功率管并联。做开关电源倒没问题。

网友:
做是一定可以,线性可能不好,场管那么多为啥非要用它呢

网友:
肯定可以,效果应该很好。绝对好于3DD15

网友A:
当然可以,因为一般N型的多些,P型的少,所以多是做成准互补的形式,又因为栅极开启电压比较高,电源利用率会比三极管的低几伏,三极管达林顿管压降1.4V的话,IGBT的压降大约是6~8V.

网友:
我也有两只:  H40T120

集电极—发射极最大电压 VCEO:        1.2 kV
集电极—射极饱和电压:        2.3 V
栅极/发射极最大电压:        +/- 20 V
安装风格:        Through Hole
封装 / 箱体:        TO-247-3
最大工作温度:        + 150 C
封装:        Tube
集电极最大连续电流 Ic:        75 A
最小工作温度:        - 40 C
系列:        IHW40T120

网友:
敢想还得敢干,先找理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因为一般N型的多些,P型的少,所以多是做成准互补的形式,又因为栅极开启电压比较高,电源利用率 ...

IGBT栅极开启电压5V多一点,完全导通一般标称15V;VCEsat很低的,600V的IGBT一般1伏多 ,IGBT末级就是PNP三极管

网友:
输入/输出电容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GBT栅极开启电压5V多一点,完全导通一般标称15V;VCEsat很低的,600V的IGBT一般1伏多 ,IGBT末级就 ...

在准互补输出级,低的VCEsat是没法达到的,因为电路结构决定 G-E之间的电压受限。
这个管子,在准互补输出级,压降最少是5点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