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红灯711-5怎样调整磁棒方向

楼主(2022-07-22):
入红灯711-5一台,资料说是3的升级版。3不能调整磁棒方向,5可调整磁棒方向。观看好久,不知怎样调整磁棒方向。望知道的告知,谢谢!

网友:
不是前面一个钮,后面带拉线,拉动磁棒转吗?

楼主:
没有发现拉线!拉线应该在什么地方。

楼主:
固定磁棒天线的是固定的。没有转动装置,有线也转不了。老师能画个图说明一下吗?

网友:
这个机器我手里没有,你再问问其他人。

大概是,磁棒下面是个能转的支架,有拉线,前面有个旋钮通过拉线带到磁棒旋转。我见过的以这个形式的多。

网友:
拍个照片发上来。这种问题有照片就很简单。

网友:
我也说一句红灯265才是旋转瓷棒。

网友:
不能光看资料,印象中711系列本就是走的平民路线,尽量让机器得以普及所以控制成本.我有一台711-5,放在单位,肯定没有磁棒旋转机构.只有161系列\144\美多66等机子或更高一级的131等有这个转向机构.如果手头有类似的配件机芯,可以拆下来移植到红灯.简单可靠的类似于自行车钢丝刹车原理.这个功能比较实用的.
补充一下:美多66A光有磁棒,不能旋转,立即出了一款美多66B以及后续的66系列就可以旋转了,可见这个功能的重要性

楼主:
这是摘抄的宣传资料:
     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是当年上海无线电二厂的产品,红灯711-5是红灯711-3的改进型,前者机内的磁棒天线可以调节转向容易调到电台信号较好的方向而不必搬动收音机的位置,后者不可以。电路原理图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都是中短波接收的普通电子管收音机,再有喇叭与外形略有些差别。

楼主:
看来不管是红灯711-5是红灯711-3都没有磁棒天线可以调节转向的,宣传资料有误导!谢谢各位老师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