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风格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2-07-22):
在网上买个盒子

用夹层板作面板

热转印面板图案

给面板喷涂清漆

用绝缘板作线路板

安装焊接零件

制作完成

另一种风格

效果:本机采用磁环选频电路,整机灵敏度高,不用地线也能接收到广播。缺点是选择性不是太好,适用于电台较

少的地区。音频变压器使用进口的有线广播阻抗变换器,用32Ω立体声耳机也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网友:
好工艺,好手艺

网友A:
请问磁环规格上好多,谢谢

网友:
典雅超凡的作品。

网友:
搭棚焊接;

图纸,一目了然;

机器,做得不错!

网友B:
漂亮!能说说面板的制作过程吗?

网友C:
效果怎么样,能收多少个台,会混台吗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要在电流表的两端并上两个方向相反的二极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这两个二极管是 硅管 还是 锗管 还是 肖特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磁环规格上好多,谢谢

磁环规格要求不严,只要导磁率满足接收频率就行,我的体会是体积大的制作方便些。

中波导磁率400的最好,买不到就用1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能说说面板的制作过程吗?

面板是用5mm夹层板制作。
电脑作好图后,用激光打印机打在热转印纸上,用熨斗印到面板上。(和制作热转印电路板一样)
然后分几次喷清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怎么样,能收多少个台,会混台吗

灵敏度还可以,用低阻耳机也能收听。
因为只有一个选择回路,选择性不是太好,有混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要在电流表的两端并上两个方向相反的二极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这两个二极管是 硅管 还是 锗管 ...

这两个二极管是保护电流表的,当电流大时导通避免把电流表烧坏。
用两个普通硅二极管,这个表的满载电压约为0.47V,二极管导通电压大于0.5V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个二极管是保护电流表的,当电流大时导通避免把电流表烧坏。
用两个普通硅二极管,这个表的满载电压 ...

这样做会让电流表不准吗,因为两个二极管方向相反,总有一个是正向导通的,虽然不是完全导通,但会有一部分电流流过,相当于给电流表做了分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环规格要求不严,只要导磁率满足接收频率就行,我的体会是体积大的制作方便些。

如果把磁环换成外径45毫米的R40C1,减少线圈抽头,可以明显提高你的矿机选择性。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会让电流表不准吗,因为两个二极管方向相反,总有一个是正向导通的,虽然不是完全导通,但会有一部 ...

在额定的电流下二极管是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