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2057芯片的第22脚Vstb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7-22):
TA2057芯片的第22脚Vstb是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
与之相连的“REG”又是作什么用的?
由于TA2057的PDF文件太大无法上传,所以只能截取部分图片。

网友A:
应该是参考电压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参考电压端。

Vstb的全称是什么?
REG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reg,Regulator的简写。直译就是调整端、调节器。也就是内部电源电压调整输出端。

Vstb,应该是stabilized voltage。直译就是稳定电压,稳压端。

就是说此端子正常工作时会输出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供其他电路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reg,Regulator的简写。直译就是调整端、调节器。也就是内部电源电压调整输出端。

正解,高手。

老衲想了一下,没想出stb是什么意思,老衲还以为是 std(standard)的误写。

网友:
reg,此处可能是 Regulator 的简写,译作 稳压器 。
Vstb,也译作 待机电压(这里为输出端?)。stb估计为Stand by(待机)的缩写。
一孔之见,欢迎拍砖。

网友:
看图应该是北极熊的正解

楼主:
感谢您提供的资料!
这份资料中并没有说明Vstb这个符号的确切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