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试ARM版本的Win11,还行吧

楼主(2022-07-22):
通过PD虚拟机安装Windows 11 On ARM系统

很佩服ARM转译x86的技术
还有极其夸张的软件兼容性
闲暇之余可以给ESP烧写程序

除了bug有点多,交互逻辑大变导致不习惯
也还行吧

系统概要

系统概要

ESP8266烧写程序

ESP8266烧写程序

网友A:
电脑平台现在还是x86为主,使用ARM,RISC-V的平台会逐渐增多,在服务器上很有优势。
龙芯的LA平台也可能崛起,未来电脑选择的机会多多。

网友A:
Win11有专门的ARM版本,不需要转义,执行原生ARM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平台现在还是x86为主,使用ARM,RISC-V的平台会逐渐增多,在服务器上很有优势。
龙芯的LA平台也可能崛 ...

是的,很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1有专门的ARM版本,不需要转义,执行原生ARM指令。

转译是针对x86程序的(例如图2上的烧录软件是仅支持x86平台的,通过转译层能成功跑起),原生支持ARM的程序则不需要(例如7z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系统怎么装到手机上?

有设备需求的,需要骁龙845平台的手机才有机会支持(因为850可以说是845的衍生,并且高通也提供了部分SoC内核驱动)。
目前相对完善的是小米Mix2s、一加手机6

下图是我之前给Mix2s安装Win11 on ARM

小米Mix2s

小米Mix2s

我这里是直接在电脑上虚拟机安装,电脑是ARM架构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设备需求的,需要骁龙845平台的手机才有机会支持(因为850可以说是845的衍生,并且高通也提供了部分S ...

小米5S手机不知道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5S手机不知道是否可以?

不可以,米5s用的是骁龙821,没有做适配

目前相对完善的只有骁龙845平台的手机,不过实际体验一般,例如手指头戳蚂蚁大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