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一堆零件和牛-今天磨机收效不大

楼主(2022-07-22):
买一堆零件和牛-今天磨机收效不大

接已发贴。

买的牛换上了,不能说声音没进步,有进步,用耳朵听不出来。用指定频率播放,低音100HZ输出比过去略增加些,高音10000HZ比过去衰减少。
电路最后做了修改,因买来的输出牛有超线性抽头,所以包输出管帘栅极接到抽头上。

原电路如下:

修改后电路:

网友A:
管子接三以后,要按照一个新管子对待,不用拘泥于原标准接法时的用法。
有的管子三接和标准两种接法合理的屏压差别不大,例如一些五级管和一些帘栅压比较低的束射管。还有一些管子三接以后必须提高屏压才能达到或接近原标准接法时的最大功率,如6P3P、FU-7、6P6P等。切不可因为一些管子同等电压改为三接以后导致功率减小就认为这些管子不适合三接。当它是新管子重新设计新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点即可。

网友:
线路是最重要的

楼主:
这磨机过程中,顺便实验了一下输出管三接推挽。
结论
6V6三接音色不错,就是功率太小,不足2W。
6F6三接音色不如6V6,输出功率不足2W。
6P3三接,音色不错,输出功率2W左右,得不偿失。

最后,将6V6接成超线性,输出频带略加宽,100HZ增益比以前有增强,80hz可闻、60hz可闻。高端5khz后开始衰减,可听到10Khz以上多一点。与音箱有很大关系。

看来三接电路,6P3不是好选对象。在300V屏压下,输出太小。在低电压下做推挽远不如6N6并联推挽。

看来三接电路,只有6P12\6P13是正途。

6v6/6f6/6P3只适合五极管推挽或超线性推挽。音色也不错。甜美、柔和,但没有三极管单端或推挽的声音空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磨机过程中,顺便实验了一下输出管三接推挽。
结论
6V6三接音色不错,就是功率太小,不足2W。

你的直接体验对我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接三以后,要按照一个新管子对待,不用拘泥于原标准接法时的用法。
有的管子三接和标准两种接法合理的 ...

谢谢指点。

网友B:
看看这个,应该不错

网友C:
甘蔗没有两头甜,三接虽好,效率低下,要是能胆接石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应该不错

不明白所说。是不是少了一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甘蔗没有两头甜,三接虽好,效率低下,要是能胆接石就好多了

前胆后石机子我做过。现在自己使用的是自己做的胆前机和一台2*15W的小功放。
另有特色。

网友D:
超线性接法也是目前比较合适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线性接法也是目前比较合适的做法

感觉超线性好像管子比以前热了一点。仔细观察,没有瓶红,末级电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