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01万用表22.5V电池对直流电阻挡内阻的影响。

楼主(2022-07-23):
在几个贴跟帖、发帖都对U201直流电压档内阻有疑问。昨晚终于发现是22.5V电池的原因,于是再发帖看看坛友有什么方法解决这问题。
以下分别是有22.5V的时候以及拆下22.5V的时候对直流500V内阻的测量,请注意表笔颜色以及注意阻值。

楼主:
有22.5V电池的时候,不但令阻值变小,也令阻值变大(表笔反接的时候)。拆掉22.5V电池,阻值很接近。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线路板漏电?因为22.5V在线路图上看根本与电压挡没有关联。

网友A:
用无水酒精清洗U201开关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水酒精清洗U201开关板试试。

我也考虑过,但是如果真的漏电,等于电压挡并联了一个很大的电阻了(估计400兆欧),但是表笔反接后为何内阻变大?
强迫症,很想解决这问题。

楼主:
按照上面4张图,没有拿开22.5V电磁的时候。内阻分别是增加或减少100K。22.5V电池是通过什么路径使到内阻这样变化(都是以500V挡为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但是如果真的漏电,等于电压挡并联了一个很大的电阻了(估计400兆欧),但是表笔反接后为何 ...

有可能的漏电位置如下图
因为电池是有极性的,
所以正测反测有区别并不奇怪。
取下电池,
测一下这两点间的电阻检查一下(有条件就用摇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的漏电位置如下图
因为电池是有极性的,
所以正测反测有区别并不奇怪。

用UT61E+测量,没有测到阻值。是不是阻值太大?

网友C:
可能是电池漏液(不一定是高压电池)引起。

电池漏液时,时间长的话,那些漏液会沿着引线慢慢爬到pc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池漏液(不一定是高压电池)引起。

电池漏液时,时间长的话,那些漏液会沿着引线慢慢爬到pcb的 ...

线路板好像很好,不像是漏液。

楼主:
10多年前(那时候我工作与电器无关),去一个档口,见到维修师傅维修固话的电话机,故障是打电话时有很大的哔哔叭叭的声音。师傅将电话机接到自制仪器中,就看见漏点处有一点火光(是有烟的,着火似的),我一看就知道是漏点处。师傅补锡,故障立马解除。
我想如果有这仪器,可能就能找到漏电处。找不到这仪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UT61E+测量,没有测到阻值。是不是阻值太大?

10M的电阻测量,
电流一般小于100nA,
分流1nA就带来1%的差别,
就是你说的正负100KΩ的差别。
依此来看,
漏电电阻为:
22.5V/1nA=22.5X10^9  Ω=22500MΩ
用万用表看来是量不出来了。

等效电路为:

网友:
可能天气潮湿,对1.5V电池形成爬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板好像很好,不像是漏液。

电池漏液引致漏电,有时看外表是看不到的。要测过才知道。

网友:
固话,铃流是交流90V,馈电是60V或48V,摘机后6~8v电压,拨号是脉冲式或双音频式。潮湿环境下,电话机线路板很容易出现漏电,爬电短路。八十年代我做过电话故障检测器。

网友D:
abbey_tom 分析的有道理。
实物跟图不同(少个定片),应该没有更换表头的小开关,所以只要X10K触点漏电就会有影响。
之所以低于250VDC档 “没有” 这个现象,是因为低压档的分压电阻小,受的影响就小,所以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bbey_tom 分析的有道理。
实物跟图不同(少个定片),应该没有更换表头的小开关,所以只要X10K触点漏电就 ...

我看一处漏电就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一处漏电就可以呀

是的,刚看出来

网友D:
数字表测电阻,电阻越大、测试电流就越小,那是不是可以反着说,测试电流小,数字表就 “认为” 电阻大?

UT61E+黑笔为正,红笔为负,结合 abbey_tom 的等效图:
你测出10M时,红对红、黑对黑,这时数字表的输出电流跟22V的电流反向抵消一部分,结果数字表误判电阻变大,
交换表笔测,电流正向叠加变大,测量结果就变小了。

楼主:
你回家试一试你的表,贴图出来看看,真是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表测电阻,电阻越大、测试电流就越小,那是不是可以反着说,测试电流小,数字表就 “认为” 电阻大?
...

这个理论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回家试一试你的表,贴图出来看看,真是想看看,

哈,我倒希望我的也漏电 ,可以验证一下上面的分析,我有绝缘表
至少得看看表头接法,买来就扔那儿了,没研究过。
再重复下你的测试,发几个图

楼主:
我这样测试是正常的,

网友:
这阵儿有点儿时间,本想继续双显表,但老天热得不行,脑袋晕晕的。

楼主:
就是大线路板,红表笔插口那里不连接小线路板。所以说22.5V漏电好像不是完全有道理。
所以强迫症就是这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大线路板,红表笔插口那里不连接小线路板。所以说22.5V漏电好像不是完全有道理。
所以强迫症就是这意 ...

小板子是晶体管插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板子是晶体管插座吧?

是,只要红表笔这边不连接(挑起或加上绝缘,不上螺丝),电阻就正常。这样就是红表笔那边不接1.5V,但是22.5V的仍然是接上的。但是接上小线路板就要拿掉22.5V电池才准确。你回家试一试。对于我来说是有点挑战(强迫症)。

网友D:
有意思了。
重复这个试验,现象跟楼主的基本一样,只是正反向内阻之差稍小些。
我这块表是89年的,基本没用过,V片上还有蜡封,没有漏液的痕迹。
用绝缘表的1000V测试了几个点,包括小板的 e-b 之间,都没发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意思了。
重复这个试验,现象跟楼主的基本一样,只是正反向内阻之差稍小些。
我这块表是89年的,基本没 ...

你的电阻不足10M,可能是本来就不够10M,就是说你的500、250、等等加起来也不足10M。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电阻不足10M,可能是本来就不够10M,就是说你的500、250、等等加起来也不足10M。

可能是表头影响的,读数在漂移,这是最后测量的数,第一次正向超过10M,反向9.8M左右。当时直接插笔孔测的,担心触阻不稳,搞来搞去,变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表头影响的,读数在漂移,这是最后测量的数,第一次正向超过10M,反向9.8M左右。当时直接插笔孔测 ...

和我的基本一样,
还有一个实验,今晚没时间做,明早做。你研究比我多,看看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
最初测量的

楼主:
和我的基本完全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和我的基本一样,
还有一个实验,今晚没时间做,明早做。你研究比我多,看看哪里出现问题,

刚才测了不少东西,仍没什么头绪。比如这个:

楼主:
不要用手,用手就不准了,

网友E:
玩具表测10M很易受干扰(单在桌面上测一个10M电阻), 手在表子上面晃晃都会读数跳动。
或许61E能稳定? (我没用过)

U201大概率OK
测表内阻,内部连通各处,更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用手,用手就不准了,

会影响数字表
另外,电路图跟实物对不上,开关应该是单刀3触点,而不是双刀。
跟2K连的定片,实际上是拨盘的轴,这个轴跟V片相连,V片有3个触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玩具表测10M很易受干扰(单在桌面上测一个10M电阻), 手在表子上面晃晃都会读数跳动。
或许61E能稳定 ...

稳定不说,有两个比较奇怪的地方:
一是正反向测量值不同,二是装不装电池也不同

其实我一直怀疑表头并联的二极管和电容,但电池确实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影响数字表 。
另外,电路图跟实物对不上,开关应该是单刀3触点,而不是双刀。
跟2K连的定片,实际 ...

看错了,是双刀。
粗看跟MF47的一模一样,其实是两瓣儿的,呵呵。

楼主:
昨晚说今早做的实验。
将红色接线柱与线路板连接的地方的螺丝拧开,塞进胶片绝缘。然后用夹子夹住测量。不管有没有电池正反测量阻值都正常。线路图上看,这样测试只是与1.5V有关(昨天测的与22.5V有关与1.5V无关)。老郑看看什么地方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影响数字表 。
另外,电路图跟实物对不上,开关应该是单刀3触点,而不是双刀。
跟2K连的定片,实际 ...

就是说昨天我们做的实验,误差与22.5V有关,与1.5V无关。
刚刚做的看线路图显示与1.5V有关,因为这样连接的话1.5V电池负极与线路板不连接。与22.5V无关(这与昨天测试相矛盾)。

网友:
PCB板子漏电了,可能被水洗过,拆掉线后试试烘箱吧,水在PCB层间很难清除。如果能烘热后快速放入真空器皿内可能是个好办法,家里太困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昨天我们做的实验,误差与22.5V有关,与1.5V无关。
刚刚做的看线路图显示与1.5V有关,因为这样 ...

做了好多测试之后,我倾向于我和你的表没问题,或有点儿小问题也是正常的。

先说漏电。我测了小板子(两个插座的EB之间),还有主板500V触点与相关定片之间的漏电电阻,大概在1500M-2000M左右。
我觉得这个数值算不上漏电,这是在1000V下测量的,对22.5V不算什么。作为对比,我把表笔怼到纸上都要偏转一半儿,怼到工作台上的效果跟测量板子一样。

网友F:
我也测了我收藏的U201,确实有漏电问题。另外,用数字表测高阻值电阻不准,不如摇表可信。

数字表反向测

数字表反向测

数字表正向测

数字表正向测

摇表反向

摇表反向

摇表正向

摇表正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测了我收藏的U201,确实有漏电问题。另外,用数字表测高阻值电阻不准,不如摇表可信。

你的数字表正反向,阻值相差很大,摇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了好多测试之后,我倾向于我和你的表没问题,或有点儿小问题也是正常的。

先说漏电。我测了小板子( ...

对的,由于条件原因,没有办法试验,在装电池以及不装电池是后测量500V直流电压有什么区别,没有稳压电源。

网友:
关于正反向测量结果不同,除了电池还可能是二极管。因为与表头并联的2只二极管,并联后的正反向电阻也很难一致,想必会影响500V回路的内阻,为此做了个实验。

刚开始是拆除了电容和一只二极管,后来干脆将表头短路,不差这点儿电阻,还能排除表头温漂。
为了方便,干脆用短线将500V触点和定片焊死了 ,又用2X2开关搭了个电路,来交换表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数字表正反向,阻值相差很大,摇表不懂,

测了一下UT52的20MΩ档的电压是1.13伏,短路电流只有0.21微安。所以被测电路里有微电池(不同金属在电解液里)或电偶(不同金属接触时,当有温差时会有电压)存在时,误差很大。

网友D:
电池的影响,这个实验可重复性极高,原理大概就是楼上说的 “微电池”?我总觉得不是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影响,这个实验可重复性极高,原理大概就是楼上说的 “微电池”?我总觉得不是漏电。

不要动片测量?

网友G:
电路漏电是确定无疑了,但究竟在哪里需要断开电路节点来测量,可是考虑到要破坏原焊点的完整性不能贸然动手。楼主可以再测试一下,装上电池后放电压档,用数字表毫伏档测指针表两个表笔的直流电压,只要有一点点电压就不对头,表明内部线路漏电。可以先用蒸馏水后用无水酒精全面擦洗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漏电是确定无疑了,但究竟在哪里需要断开电路节点来测量,可是考虑到要破坏原焊点的完整性不能贸然动手 ...

刚刚试过。UT61E+打到mV挡,数字乱跳,去皮后500V测到6mV,但是去掉电池也测到1mV左右。
测量47也是一样也有2.5mV(去掉电池在0.15-0.5之间乱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影响,这个实验可重复性极高,原理大概就是楼上说的 “微电池”?我总觉得不是漏电。

如果差异都和电池有关,
应该就是漏电。

如果去掉电池后还有差异,
再考虑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差异都和电池有关,
应该就是漏电。

我和老郑的基本一样了,期待老郑找到方法。可能小板漏电,因为我今早的实验红接线柱没有连上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定不说,有两个比较奇怪的地方:
一是正反向测量值不同,二是装不装电池也不同

拿个9V电池或9V以上的电源与数字表的DCV档串联后去测U201(10M),正反各测一次看看二次电压档(数字表)的读数是否一样?
应该抗干扰比61E的电阻档稳定多了
如正反一样?
那U201肯定OK,

你上面测的图片,已说明数字表在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测了不少东西,仍没什么头绪。比如这个:

这三张图先不说U210的问题
就是典型的玩具表测高阻的”特色“(或许61E没事,我没用过,但我手上多块玩具表都是这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刚试过。UT61E+打到mV挡,数字乱跳,去皮后500V测到6mV,但是去掉电池也测到1mV左右。
测量47也是一样 ...

周围电磁场干扰影响,找个马口铁月饼盒把数字表与指针表放里面,铁盒与数字表的COM端子相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周围电磁场干扰影响,找个马口铁月饼盒把数字表与指针表放里面,铁盒与数字表的COM端子相连试试?

UT61E+乱跳,VC890C+没有乱跳。正反稳定在3.6、2.6mV。这是什么原因?拆掉电池也有0.6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动片测量?

直接在板子上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