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绞肉机电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7-23):
杨子牌绞肉机,有高低两档速度,买来使用很好,一般用高档,不到一分钟肉沫就绞好了。

后发现绞肉无力,以为刀片钝了,随机送一副刀片,换上还是绞肉无力,反应迟钝没注意是电机转速慢了。

偶然一次按下按键,电机转速飞速,肉沫分分钟绞好,这才反应过来,是电机转速慢了,但下一次用,电机又回复到慢转速,也就是现在高档相当于正常的慢档。

以为电机按键里面可能是多组触点,有接触不良,拆开一看,按键就是一个触点,右边是高速,左边是低速,低速是串一只二极管。

现在问题是电机转速不够,高速相当于正常时的低速,导致绞肉无力。

这个问题是不是电机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2023-02-09):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有一个,连续工作时间不得超过2分钟,说明书上有这个说明,我有一次打了有5分钟左右,线圈都冒烟了, ...

不是机器不行,因为是有原因的!

正常情况下,300W的电机,能长时间使用的,设计的时候,计算的很保守,生产的时候都是很足料的,看看名牌洗衣机里面的电机,几百W的功率,个头很大很重的...

这个绞肉机电机,比洗衣机电机,小太多了,要想得到300W的输出功率,在设计时:

1、用小面积的铁芯,人为加大磁感应强度(Bm),比如常规是8000高斯,设计时用到2万高斯;(铁芯发热很厉害)

2、减少线圈匝数,增加励磁电流;(线圈发热很厉害)

发热厉害只能短时间使用(工作2分钟,休息半个钟),这种只适宜家庭偶尔使用,不适合商业应用...

价廉物美?确实能用,而且还不贵(卖几十元还有大利润)....

大部分的点钞机,都有类似的设计方案,功率大、短时间、断续使用.....

以前有报道:某人钱太多,点完烧坏6台点钞机云云,皆因长时间滥用电机之故....

网友(2022-07-23):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只能短时间工作,很容易发热,况且现在买把普通的手电钻也不贵

就是因为手电钻功率大,耐糙。要是搞上去,绝对杠杠的

网友:
检查刷是不是磨损,电枢砂纸打下。

网友:
看看碳刷,清理换向器试试

网友C:
一,线包热不热?热,就有短路。

二,有没有电容?不良?

三,大电流触点,清洁。

楼主:
回复上面,电枢上很干净,因为买来时间不长,店铺已关闭,电机没有电容。

正常绞肉末,按下高档,10来秒搞定,时间长了电机会热保护。现在按下高档,一分钟也绞不碎,然后电机热保护,放入冷冻室冷却,罩壳密封,冷却得10多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线包热不热?热,就有短路。

二,有没有电容?不良?

可能是电机线包有短路,或者是某个转子线包有开路(不知某个转子线包开路能不能转),这样的话没办法修也不值得修了。

网友D:
这种交流电机低速档串二极管可以 ?

楼主:
再翻一下订单,商品已不存在,但店铺还在,联系客服,寄回电机换新,当然寄回的运费自己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交流电机低速档串二极管可以 ?

我也迷惑,交流电机可以串二极管降速?

网友E:
交流电机可以串二极管降速 --- 串励电机是交直流通用的!

网友:
这可是交流直流两用电机呀。

网友:
电机需要加油,缺油阻力会变大。

网友:
不好意思,看贴不认真,回复都是废话,删除。

网友:
高速挡偶尔能用,电机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流电机可以串二极管降速 --- 串励电机是交直流通用的!

还真不知道,我以前有个老毛子的电动剃须刀,也是串励电机,直接使用220V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