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波段开关最底部的连线表示连通的意思吗?

楼主(2022-07-23):
图示为DE1107波段开关部分的电路,可以看到,波段开关SW6最下面两个刀的底部之间有一条连接线,这是不是说,SW6最下面的两个刀是连通的呢?
但是通过电路的分析,感觉最下面两个刀似乎应该不是连通的,如果不是连通的,最下面的两个刀最底部的那条连线又是什么意思呢?
莫非电路图有错误?

DE1107的完整电路图

网友A:
是连通的,应该是短路某些线圈,防止工作波段被吸收而出现哑点,或接入某一元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连通的,应该是短路某些线圈,防止工作波段被吸收而出现哑点,或接入某一元件点。

您可以仔细分析一下DE1107的电路图,如果波段开关SW6下面两个刀连通的话,电路结构就会非常怪异,而且也不符合TA2057芯片的用法。
如果不连通的话,则一切都很自然,也符合TA2057的用法。

楼主:
今天仔细对照了一下实体电路板,下面两刀的确是不连通的。
那么电路图中下面两刀之间的连线代表什么意思呢?
莫非电路图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