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版主,大侠。大家好。小弟想绕5K输出牛求数据。

楼主(2022-07-23):
现在新日铁H14 0.35 76片 叠厚40.也可以40+
请问初级线径T数 ,和次级线径T数。次级并联 。以及气隙是多少。

次4夹初3 层层垫纸。

网友A:
你要说出输出牛的功率,次级阻抗及工作频率要求。
这里置顶的《新编电子变压器手册》可以参考吧?

网友:
我什么都不懂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出输出牛的功率,次级阻抗及工作频率要求。

大哥好。我是6V6单端用。能做多少W我也不清楚。初级5K 次级0 4 8

网友:
看看海河老师的3夹2绕法,其它只是匝数比问题

网友:
初级3500  次级156 气隙0.15

网友:
初级0.17,次级0.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好。我是6V6单端用。能做多少W我也不清楚。初级5K 次级0 4 8

根据我实做的经历,EI76铁芯、层层垫纸、初级最多能绕2800匝,再多恐怕有难度了。

给你个实做过的数据,准能绕的下、而且线包很满。初级5K用0.21线绕2800匝、分4组,每组匝数随便取,差不多就行(例如超线性抽头可以从第一段尾取出),只要两只变压器绕法一样就行。

次级三组并联夹入初级,用0.44线绕86+35匝(4Ω+8Ω)。
总之,EI76x40铁芯初级线径不要小于0.19mm,因为单匝长度较大,否则初级直阻过大、影响效率。而且0.21线比0.18或0.17线更好排绕。

气隙取0.1~0.12左右就行。一张A4打印纸厚约0.1mm......

这样做出来的输出牛初级电感量应该约15H~18H左右。

网友:
初3540T,0.15,次172T,0.57

网友:
次5夹初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实做的经历,EI76铁芯、层层垫纸、初级最多能绕2800匝,再多恐怕有难度了。

给你个实做过的数 ...

谢谢大家给出的宝贵意见。

请问初级2800匝够吗?成品电感量好像不过20H 网上很多都做到3300  或3000匝.

用0.2的线绕初级 用0.38的线绕次级可以吗,因为我怕绕不下。如果0.38太细可以用0.4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给出的宝贵意见。

请问初级2800匝够吗?成品电感量好像不过20H 网上很多都做到3300  或3000 ...

如果你想层层垫纸,我觉得初级2800匝应该是个合适的数据,如果不采用层层垫纸能绕3000匝。还是那句话:76牛初级线径不要小于0.19。另外、次级线径选得越粗越好!次级直流电阻应该小于喇叭阻抗的1/10,我给你的0.44刚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层层垫纸,我觉得初级2800匝应该是个合适的数据,如果不采用层层垫纸能绕3000匝。还是那句话:76 ...

可否次4夹初3  据说指标好点。我有自动排线器层层垫支的话,不知道能不能绕下。0.2 和0.21的线区别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否次4夹初3  据说指标好点。我有自动排线器层层垫支的话,不知道能不能绕下。0.2 和0.21的线区别大吗?

我说的就是4夹3绕法,次级3组夹在初级之间。0.2线与0.21差别不大,目前好像没有0.2这个规格。你有自动绕线机、以上数据应该很轻松绕下,放心干吧。你的垫纸是多厚的?我用的是0.0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4夹3绕法,次级3组夹在初级之间。0.2线与0.21差别不大,目前好像没有0.2这个规格。你有自动 ...

顽童哥。我有0.05 0.08都有。没可以买的。这是处女作。想做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顽童哥。我有0.05 0.08都有。没可以买的。这是处女作。想做好点。

垫纸用0.05mm的吧。层层垫纸最麻烦的现象是:每一层绕到最后垫纸会“缩一点”,线拉的越紧这个现象就越突出。初次级之间的层间垫纸就需要注意!不行就得补上一小条垫纸、或上双层垫纸......
我的习惯是、垫纸拉平、拉紧后用一点点糨糊粘一下、可以省事不少。我一般用白乳胶轻轻抹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纸用0.05mm的吧。层层垫纸最麻烦的现象是:每一层绕到最后垫纸会“缩一点”,线拉的越紧这个现象就越突 ...

是的。层间我用0.05 ,初次层间用0.08 不浸漆。想买蜂蜡,测试好后,就灌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