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9014的AM单管机

楼主(2022-07-23):
基于S9014的AM单管机

1个三极管,2个二极管,2个电容,1个电阻
1个磁棒天线+1个可变电容+1个金属天线
1个高频扼流圈
1个耳机
2接7号电池

原理图和pcb:

焊接中:

成品图片:

送给孩子做生日礼物的。
感觉还是有些捡漏,争取下个月再出一版更简洁大方的。

网友:
做的不错,提两点小建议,如果磁棒线圈用纱包线仔细绕制,视觉上会更加好看。另外,AM直放耳塞机那个天线,一般用一段导线做拖线即可,不用接拉杆天线。说的不对见谅

网友:
中波一般不用拉杆天线

网友:
如何将这么小的耳机做到至少400Ω以上的?怎么绕?

网友:
提议一下,这个外接天线直接接在调谐回路上好像是会使选择性变差,可以用下图两种方法改一下

楼主:
1 实际测试发现,单管机不用高阻耳机也能正常收听电台,使用的普通的32欧姆的耳机完全没问题。电阻R需要微调:100K-150K
2 添加拉杆天线会接收到更多信号,如果室内,不加拉杆天线根本没有台,加上会收到1-2个台。
3 我意会尝试下天线+10pf电容,看是否会提高选择性。另外我还会试试,是否用耳机线作为天线就足够了。

楼主:
天线加上一个电容隔离的方式,感觉对天线的选择会好一些。
直接使用低阻耳机,之前没想到,现在想来会有问题,会导致在没信号时,三极管电流过大,可能时间长了会烧坏。
后期计划添加一个限流电阻,可以根据耳机类型,选择限流电阻的大小。

网友:
单管机天线不是这样的,人家天线是接外面的长线,而地线则是真正的地线,到大地去的.

楼主:
@快乐毛毛虫 这个我不太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实际测试发现,单管机不用高阻耳机也能正常收听电台,使用的普通的32欧姆的耳机完全没问题。电阻R需要微 ...

拉杆天线太短了,接收中波效果太差,改用条长软线声音能大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