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示波器换示波管的问题

楼主(2022-07-25):
我比较喜欢电子工具,为此示波器入手了好几个,前几年买了一个岩琦SS-7821的示波器,非常喜欢。为了让这个示波器好好工作,后面还买了一个坏的
SS-7802A,想给他提供备件,这个7802A买得非常便宜,因为示波器就是烂的,它的上一任主人说是快递暴力损坏的。我拿到手后刚开始也没有打算去维修,这个示波器拿来的时候就发现除了示波管坏以外,机器不通电,发现220V输入的小板也震裂了,当时就给处理了,后来测试通道正常,面板的指示灯也能亮了,后来一放就是2年,直到前段时间去一废品站,在那发现有不少示波器在拆解,我就跟那边一个干活的工人一起拆示波器,我就买了2个示波管,一个东芝的,一个应该是国产华东电子集团的,这2个示波管我拿到后发现应该跟原来的尺寸一样,管脚数量也一样,顺利把管座插上就试机了,但是出现的图像不正常。看不清显示的内容,2个示波管换上去显示的内容都差不多得。调节起来变化也不大,想问下坛里的朋友,这型号不同的示波管能代换吗?开始我觉得是可以代换的,但我现在感觉是不能代换,昨天又研究了一下2个管座,发现接线有些不一样。

应为原装的

应为原装的

准备代换的2个管

准备代换的2个管

网友A:
图像大 跳不回来 一般是高压低,和原来的管子相比新管子要求高压高一些,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昨天检查测试的时候发现好像是Y轴驱动的地方有一个三极管已经损坏了。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内容有些多,没有一次发完,这个是换上示波管后显示的内容,明显不正常,还有就是损坏的三极管位置。谢谢大家。

网友B:
你这是显示模糊的话,调聚焦

网友C:
引脚功能一样就可以代换,看图片是聚焦不了,调一下聚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显示模糊的话,调聚焦

调过,没啥变化,其实显示的内容有一部分没有显示出来,跟正常的图像比起来不一样。

正常的图像

正常的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脚功能一样就可以代换,看图片是聚焦不了,调一下聚焦试试

昨天检查的时候,发现好像是Y轴的地方有损坏的三极管了,不知道是原来就损坏了,还是换上示波管后损坏的,看了2个管座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岩琦有2个引脚是直接相连得,另外一个相同位置就没有相连,有点担心示波管被整坏了。

网友B:
缩小场幅和行幅,还有个功能是进行显示图像偏移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缩小场幅和行幅,还有个功能是进行显示图像偏移调节

好的,谢谢,示波器电路不是太熟悉,我还得好好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像大 跳不回来 一般是高压低,和原来的管子相比新管子要求高压高一些,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我对示波器电路不是很熟,技术也菜,实在不行考虑再买一个好的岩琦同型号示波器来代换下各个部件。就像整明白哪坏了

网友D:
2个示波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示波器电路不是很熟,技术也菜,实在不行考虑再买一个好的岩琦同型号示波器来代换下各个部件。就像整 ...

管子分几种类型,有一万多V的,有几千V的,差的不多的 可以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示波管多少钱?

几十块钱吧

网友:
超过10元就是买贵了!现在废旧玻璃不值钱。

网友E:
涉及到电子枪的电场特性代换盲目干的成功率不会高。

网友F:
试着把亮度和聚焦反复调整一下看看变化再做定夺。

网友G:
数字示波器它不香吗?20m示波器就是数字的应该也是不值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字示波器它不香吗?20m示波器就是数字的应该也是不值几个钱。

数字的我也有,有些场合模拟的测试起来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涉及到电子枪的电场特性代换盲目干的成功率不会高。

是啊,有些担心引脚位置如果不合的话,万一把示波管烧了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着把亮度和聚焦反复调整一下看看变化再做定夺。

反复调过,但是变化不大,电路中发现有损坏的元件,元件暂时还没有找到。

网友H:
换示波器不容易,加上没有资料,楼主分明是向难度挑战呀。

网友:
买示波管时,如果顺带拿走含高压包的pcb,可能成功率会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示波器不容易,加上没有资料,楼主分明是向难度挑战呀。

主要是闲不住, 修修东西还是很有趣的。

网友:
示波管代换,型号相同容易成功。型号不符要考虑,物理参数:屏幕大小,荧光粉特性、管座是否适用等,电气参数,各极电压,偏转角等,如有型号可先找资料,再动手替换,不然,瞎子摸象,有点难

网友:
偏转高压包显像管这都是套料的。看看管脚加速极和集焦极脚位对不,管座建议用原来的或清洗要代换的,并注意位。注意高压低时幅度会大亮度会减小,可以稍减小逆程电容提高高压,不能调太多或量下灯丝电压正常否。

网友:
   可以用万能板做一块尾板代换试一下。

网友I(2022-09-07):
直到前段时间去一废品站,在那发现有不少示波器在拆解,我就跟那边一个干活的工人一起拆示波器,我就买了2个示波管,一个东芝的,

应该买你用的示波器,而不是示波管。

网友:
真好看真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到前段时间去一废品站,在那发现有不少示波器在拆解,我就跟那边一个干活的工人一起拆示波器,我就买了2 ...

我是想修好,买那里的完整机器也不便宜

网友J:
灯丝电压,都是6.3v这个基本都是一样的。出图像  ,说明x,y,z,电压是有的,但是至于Z轴电压过高?有待检查,还有高压包的电压, 如果X,Y轴电压與你更替上的示波管电压不一样,也是会出现各种奇怪毛病的。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大神指教。
另借此说一下最近再修的固纬GOS622示波器的经验,到手的示波器毛病很多,只有指示灯亮,慢慢地查,查到Y轴驱动桥的三极管挂了,X轴的也挂了,还有Z轴的貌似也挂了,高压包附近的保险丝爆了,各种查,熬了无数个夜晚,整的明白点了,但是又不是很明白,在此谢谢提供示波器电图纸的前辈。现在就等Z轴驱动管更换上以后的表现了,因为是旧机器,带宽又低,权当打经验了。Z轴如果上不去电压,那么其他的都是白搭,我是从电路供电部分一路查到示波管驱动部分的。
此只做经验参考。建议楼主还是找一找图纸,毕竟有图纸修起来方便一些,没有的话,反向抄板,导图纸。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修好,买那里的完整机器也不便宜

哦,我以为便宜,,原来也并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J:
灯丝电压,都是6.3v这个基本都是一样的。出图像  ,说明x,y,z,电压是有的,但是至于Z轴电压过高?有待检查 ...

你的机器故障太多了,如果修好了,那一定能收获很多。示波器内部电路我不怎么了解,也基本没有维修过,倒是CRT电视机修过一些。

网友:
也许故障比较多,18年前修一个示波器,一共7个故障,花了一周时间。一天解决一个,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机器故障太多了,如果修好了,那一定能收获很多。示波器内部电路我不怎么了解,也基本没有维修过,倒 ...

是的,毛病都是一点一点查,有时候熬通宵查,检测,参考资料。说实话也只有晚上有时间干这事,晚上静,没人打扰不会因为别人打扰而打断思路。如果显示部分修好,就继续搞通道1,2。
唯一不好的就是熬夜很难受,白天上班老是犯困,不忙倒还可以,一忙起来,那是站着都能打瞌睡

网友:
我觉得换示波管首先应该选同型号的。如果是买来的二手货,必须要先从网上查一下这个型号的示波管的具体正确参数,管脚排列与维修的机器是否对应。如果在不明了的情况下盲目动手替换,容易造成二次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