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判断一次性电池电量多少的方法

楼主(2022-07-25):
具体思想是首先测出你常用一次性电池设备里面的电流,
给要测的电池加上相同负载电流,或者用电阻代替恒流负载

我一般用22欧电阻作为5号电池负载,100欧电阻作为7号电池负载,2.7K电阻作为9V电池负载,100k~10K电阻作为cr2032电池负载

1.5v电池: 带负载以后0.8V~1v没电  1.5~1.6v满电
9V电池,带载大约7V没电 9v以上满电
cr2032纽扣电池,带载大约2v~2.5V没电  3.3V满电

以前试过只测电压或者只测内阻的方法,区分度不大,带负载之后的电压区分度最好,用这个方法测出来的有电电池在电器中都能工作

并且可以用这个方法筛选出剩余容量相同的电池可以搭配使用(前提是必须同型号的电池,负载电压相同,容量就能确定基本相同了)。

网友:
感觉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A:
现在新的表例如47的就有电池挡,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谢谢分享,回头试试

网友:
不同类型电池内阻不同,所以带载电压也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的表例如47的就有电池挡,

可以试下不同档位内阻,用这种方法可以根据你用电设备电流来更好的判断哪些电池能用哪些电池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试下不同档位内阻,用这种方法可以根据你用电设备电流来更好的判断哪些电池能用哪些电池不能用

指针表电阻挡的内阻已经定了,
中值就是内阻,不同档位乘以10就可以,例如x1档位内阻是16.5Ω(22Ω……),x10就是16.5Ω*10=165Ω,以此类推。
电池能调零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电阻挡的内阻已经定了,
中值就是内阻,不同档位乘以10就可以,例如x1档位内阻是16.5Ω(22Ω… ...

我说电池挡内阻

网友B:
我直接用47的500MA,接电池的正负极,电流大的容量就行。但动作要快啊呵呵  一般用在1.5V的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用47的500MA,接电池的正负极,电流大的容量就行。但动作要快啊呵呵  一般用在1.5V的电池啊。

47  500mA
电流挡内阻是啥

网友C:
电池内阻你没有考虑进去,内阻是会变化的,而且不是线性的。这个电流计算公式挺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接个负载用欧姆定律来算。福禄克出品的一个便携式的蓄电池内阻测试仪便宜的价格都在万把块钱,这么贵肯定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内阻你没有考虑进去,内阻是会变化的,而且不是线性的。这个电流计算公式挺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接个负 ...

淘宝交流内阻仪一两百,但是实际电池用电都是直流,感觉用直流评估电池电量更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的表例如47的就有电池挡,

这个只能判别电池还有没有电,测不出容量的。

网友D:
国标GBT7112测5号电池的典型负载是10欧电阻。终止电压0.9V   可以大概推测容量。

网友E:
碳性、碱性、内阻差别很大,22欧负载能通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碳性、碱性、内阻差别很大,22欧负载能通吃吗

所以要测一下你自己把碱性碳性装在啥设备里耗电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标GBT7112测5号电池的典型负载是10欧电阻。终止电压0.9V   可以大概推测容量。

我的不少设备5号电池的耗电都小于1.5/10=15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少设备5号电池的耗电都小于1.5/10=150mA

我做的带负载的电池电压表就是这个原理。

带负载的电池电压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用47的500MA,接电池的正负极,电流大的容量就行。但动作要快啊呵呵  一般用在1.5V的电池啊。

太狠了,
MF47的500mA档内阻只有0.6Ω
1.5V的电池放电,
这电流伤电池啊。

网友F:
新的指针万用表,
都有1.5V和9V电池档,
原理就是这个。

网友G:
这个电压用数字表还是指针表测量的

网友H:
1.5伏电池我不用任何万用表,只需要用手一掂量就知道有没有电,不信可以接受挑战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伏电池我不用任何万用表,只需要用手一掂量就知道有没有电,不信可以接受挑战

电池满电没电重量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压用数字表还是指针表测量的

结果一样吧,除非指针表电压挡内阻和我说的22欧到100k相同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的指针万用表,
都有1.5V和9V电池档,
原理就是这个。

没有纽扣电池挡

网友:
好方法,之前就给2032电池弄蒙了,电压有3.3v,可就是遥控器不能用,后面是换电池解决的,用led灯来接也是有亮,后面不知道怎么测量有没有电。

网友:
用指针表500mA电流档一打就知道了。数字表可以用10A档打一下再测下电压,不过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电池挡内阻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以前我是直接用5A当测量电池电流,然后U/I=R,虽然不是很准,但是已经有参考价值了。

网友:
日本三和的指针万用表 Y*361来着貌似,就有一个测试1.5V电池电量的功能。

就是一个加电阻看电压降。表针直接标刻度+ 红BAD+绿GOOD显示,很方便。

网友:
没万用表测电池有没有电的方法:1.5伏电池,手摸电池负极舌头舔一下正极,有麻麻感觉的有电,没感觉的没电。

网友:
直接数字表瞬时短接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