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调频立体声 开LED吸顶灯 干扰烦人

楼主(2022-07-25):
家里听 收音机立体声节目 开LED灯有干扰烦人啊 关灯效果可以
大家都是如何避免干扰的

网友A:
这个组合机不错!!

网友B:
正品 飞利浦 LED,没干扰。

网友:
加个安规电容试试看

网友:
更换灯组吧。

补充内容 (2022-7-26 18:15):
我之前都是环形的节能灯,现在都自己更换成LED灯组了,27W的也就二十块,家里有八九个吧,对收音机干扰不大……

网友:
滤波电路 接在插排里面

网友:
和我家厨房厕所一样,指定是劣质LED电源.没办法,换灯.邻居用你就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组合机不错!!

呵呵 随便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 飞利浦 LED,没干扰。

哦 还有这样说法 好有时间 买一个飞利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还有这样说法 好有时间 买一个飞利浦的

如果是电源串进来的,加EMI滤波管用。
如果是天线串进来的,比较难办,要找到干扰源,在源上做滤波或屏蔽。

否则就只能加大和干扰源之间的距离了,有时候这个无法避免。

网友C:
看见你的机器面板上有一个《DSG》按键,这个开关起什么作用?因为买了一个非原装的东西有这个按键不知道用途。。

网友:
把灯的电路用锡箔纸包起来试试

网友C:
感觉你的led灯可能有问题,我家的这种灯只对中波有很强的电磁干扰信号,调频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的led灯可能有问题,我家的这种灯只对中波有很强的电磁干扰信号,调频基本没有影响。。

对,可能这个灯具太奇葩了,一般有干扰的也就是对调幅波段(中波或者短波的低端)有些干扰,FM基本没感染。
只有电瓶车充电器会有干扰FM波段的现象,厉害的甚至能干扰到Ku的低端,那叫一个生猛。

网友:
换成线性驱动的LED

网友:
阻容降压LED了解一下,只有1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源串进来的,加EMI滤波管用。
如果是天线串进来的,比较难办,要找到干扰源,在源上做滤波或屏 ...

呵呵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你的机器面板上有一个《DSG》按键,这个开关起什么作用?因为买了一个非原装的东西有这个按键不知道用 ...

我也不了解 应该是音效开关 开启关闭 声音有变化

网友:
这个DSG像是响度补偿

网友:
除了加EMI滤波器,还有啥办法?

网友:
常规的LED灯是内部灯条结构,电流从灯条中双向通过,相当于窄线圈,发射面积小,干扰不大,但集成吊顶用的LED灯是在发光体的侧面安装LED,有的是两条,有的是4条,围成一个矩形,电流沿矩形边框流动,发射面积大,干扰大,为此我把家里的集成吊顶灯具都拆了,从灯条一端接了一根长线,沿灯条绕回另一端,使电流形成一个窄线圈,干扰小多了

网友:
改成合适电压的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滤波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