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铁塔是干啥用的?

楼主(2022-07-25):
请教:这种铁塔是干啥用的?

地点:平原地区,约56十米高,四周用好长的钢丝固定好多道。走近看,也没有啥标识物,上面通有电线和电缆,方圆十来里就矗这一个铁塔,和移动的铁塔比较这个很纤细,到底是弄啥的?

楼主:
上传不了视频?

网友:
在空旷地段的这种塔一般是气象铁塔

网友A:
风向塔,风力发电的前期测试。

网友B:
是不是调频或中波发射台?

网友C:
天线吧,中长波的接收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调频或中波发射台?

离县城有25公里,县城有FM电视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吧,中长波的接收天线

下面没有机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向塔,风力发电的前期测试。

都在里立了约5年了,塔周围1-2公里范围全是树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吧,中长波的接收天线

发射天线、接收天线塔身、底座对地绝缘艳,地锚拉线也有绝缘艳子分段对地绝缘,这个没看到有。再者天线不需上人,没有工作平台。哪位能给出答案?

网友:
想不到这么高的塔落地的地方这样小啊

网友:
这个不可能是天线的,我看到我们那里的以前的中波天线,下面是立在三个瓷瓶上的,是与地绝缘的,而且在功率很大时,那个地方的电压很高的。

网友:
测风塔

      测风塔是用于风资源的数据采集的需要而新兴的一种塔型,架设在目标风场内,目的是为了分析该风场内风能资源的实际情况。
      在塔体不同高度处安装有风速计、风向标以及温度、气压等监测设备。可全天候不间断地对场址风力情况进行观测,测量数据被记录并存储于安装在塔体上的数据记录仪内。需要开展3—5年风能资源观测工作,才能满足为风场内风能条件进行评估要求。
     测风塔架设在风场场址内,多为折架式结构和圆筒式结构,采用钢绞线斜拉加固方式,高度一般为10—150米。根据现行国家规定,测风塔高度普遍为100M 。

网友:
授时用的吗?

网友:
我见过,就是测风的,还有避雷作用

楼主:
那天天晴了借个望远镜去拍俩塔顶的照片

网友:
环境空气监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天天晴了借个望远镜去拍俩塔顶的照片

请教这是什么塔?一直疑惑中。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24395

或百度一下  测风塔  即可。

网友:
会不会是航标灯

网友:
气象观测用的,各高度的风速风向等指标。
上面好多鸟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