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2l149我想要一个电路图

楼主(2022-07-25):
闲鱼没事19元加快递等于34买了个红灯149卖家没有修理但是所有线都断掉,需要线路图,哪位大师有麻烦发一张,拜托。

网友A:
红灯2L149收录机电路图

网友:
机芯是33的,皮带过轮年代久了易损坏。

楼主:
收音部分是7管的,有3改2,磁带已经能用,收音无台,手摸磁棒有干扰,检修哪里,偷电懒

楼主:
触碰B1_3有干扰,触碰可变有干扰,三极管无损坏,调可变有噪声,可变无损坏电容表测量过,2ap9无损坏大师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碰B1_3有干扰,触碰可变有干扰,三极管无损坏,调可变有噪声,可变无损坏电容表测量过,2ap9无损坏大师提 ...

检查一下BG8,BG9(二极管串联后两端的电压,看看电压是否在1,2-1,5V之间吗?)这两个二极管是串联的为前级提供稳压。另外清洗收音与录放转换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灯2L149收录机电路图

又看到了我写的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看到了我写的字!

原来是行者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