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为了晋级快速,花了两千元购置了上个世纪音响组合

楼主(2022-07-25):
看到一些HIFI论坛,再加上疫情在家多一些,就添置了一套CD音响系统,健伍的DP-49 200;YAMAHA的R-V902的功放;JBL LX4002音响;
在二手市场购置的;音响已经自己换皮了,听着还行。
现在就是想借着PC放一些咱们网站上的无损音乐,是不是需要加一些前置的数字解析等,主要是直接用莲花线连接功放,声音效果不如CD;
CD 的歌源有限,所以想听大佬们的建议。

先用旧的系统折腾吧,就像用旧车学开车一样的道理。

训练耳朵,从旧音响开始!

CD与功放

CD与功放

CD与功放

CD与功放

蓝牙连接功放

蓝牙连接功放

JBL音响

JBL音响

JBL音响三频

JBL音响三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我还以为他们自己换过,最后却是原装的!

是原装最好不过了,怕就怕他不是原装货。
烧无止境,后边的路长着呢,不急!修炼真身他不是朝一夕的事儿。你得不断的实践,认识,提高。买,摩,扔,再买,再摩,再扔。多了自然出类拔萃,经腹充栋。英雄辈出的烧仙界,哪个不是趴窝里面折腾不止,为只为听到那几声乐谱落地、雪花入梅蕊,八里池塘绿背白肚蛤蟆轻声的呼唤。

网友A:
主要是音箱,其次是音源,放大器都差不多,百分之几的差异是听不出来的。
1875和7492等IC,以及分立件,其实差别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大.

网友:
只要你烧的不迷糊,一对好音箱足已,其他的无所谓

网友:
JBL好像换过棚跟边了,这么老的音箱,喇叭还这么新?JBL边最容易烂边,我就有一对也烂边了

网友:
有空就折腾折腾吧,平时没有时间。

网友B:
很多电脑主板有数字输出,只是被阉割没有接口,自己接个同轴或光纤接口出来

网友:
听多了,就知道什么是自己需要的,适合自己耳朵的就行。

网友C:
买个PCM2702E声卡,插到电脑上,安装foobar2000,播放无损格式音乐,推荐此性价比极高的音源。

网友:
玩这些东西,就好比吃甘蔗,顶级的音响好比甘蔗头,垃圾音响好比甘蔗尾巴,我们一般烧友可能最多吃的是甘蔗的中间部分,从尾巴一路吃来,想吃到甘蔗头实在太困难了,
很多人只能在甘蔗尾巴和甘蔗中间来体验甘蔗的味道,津津乐道。很难体会到甘蔗头的味道,一声叹息。

网友D:
好奇音箱前障板贴皮烂成那样 喇叭还那么完美 螺丝还不带一丝锈?UBL质量过的硬

网友:
JBL不错,实惠;

还是找好的音源吧!

其它的都是浮云。

网友:
cd机还能用?我最先坏的就是cd机!

网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听的音乐,喜欢的音响味道,慢慢选吧。一对好音箱是必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音箱,其次是音源,放大器都差不多,百分之几的差异是听不出来的。
1875和7492等IC,以及分立件,其 ...

谢谢,一直很纠结从PC端输入音源,那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音箱前障板贴皮烂成那样 喇叭还那么完美 螺丝还不带一丝锈?UBL质量过的硬

确实如此,我还以为他们自己换过,最后却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PCM2702E声卡,插到电脑上,安装foobar2000,播放无损格式音乐,推荐此性价比极高的音源。

谢谢,有空周末试试!

网友:
楼主出题目,坛友出主意,看后也受教了。

网友:
JBL的音箱很多都是顺撇 看的别扭  建伍的音响系统 澎湃的超重低音特别爽

网友E:
真搞音乐的很少搞机器,大多数搞机器的很少搞音乐,我是大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搞音乐的很少搞机器,大多数搞机器的很少搞音乐,我是大多数

我既搞机器也搞音乐,双料发烧,修机器玩数播。

网友(2022-08-24):
引用 网友B:
很多电脑主板有数字输出,只是被阉割没有接口,自己接个同轴或光纤接口出来

很多电脑主板有数字输出,只是被阉割没有接口,自己接个同轴或光纤接口出来------请教:直接耳机的输出口,效果是不是不理想?

网友:
DP-49我也有个,朋友送的,当年还是很不错的,但音质在现在解码器很优质的很易得情况下就显得一般了,想升级02运放试试,没找到电路图,里面好几个运放,不知道哪个是输出,一直在吃灰

网友:
雅马哈的功放我用过 声音很直白 配不上JBL的箱子 如果想有更好的体验建议 配建伍的功放机 例如KRF-V6020当时音响杂志的年度旗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