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ABL工作原理

楼主(2022-07-26):
图中ABL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高压包上边二极管接ABL脚

网友:
        ABL是自动亮度控制电路。这里给出个电路说明供参考。
                                                束电流操纵电路原理
     ABL或ACL束电流操纵电路是一个负反馈电路,能够在必然的范围内对电流进行限制调整,当屏幕过亮使束电流超出额定值时,该电路动作,用取得的束流误差电压去操纵亮度通道的直流电平,使显像管的三枪阴极电位上升,那么束电流下降到正常的范围内。当束电流超过ABL电路限制范围时,往往会进一步启动电路实现。显然,当这部份电路器件不良引发错误操纵时,就有可能致使显像管的三枪阴极电位升高,从而显现无、图像暗或亮度太高乃至自动关机的现象。
     许多彩电的信号处置均设有专门的作为束电流操纵脚,操纵原理大体相同,长虹62536型彩电(CN一9机芯)束电流操纵电路如图所示。(21)脚为束电流燥纵脚,与外部的电路一起组成束电流操纵电路,其操纵原理如下:当束电流在正常范围内时,(21)脚的电压约为,D204正端电压,而其负端电压随图像内容转变,正常时D204截止,束电流电路不动作:当某种缘故使CRT束电流增大并超过其额定值时,R515上的压降增大,D204负端电位下降,当负瑞电压低于时,D204导通,束电流操纵电路起控,显像管制电流转变引发的误差电压通过D204,R209送入(21)脚,经内部速度变换电路处置后取得ABL,ACL操纵电压,其中,ABL操纵电压被送去自动跟踪调整图像信号的直流动态范围,改变亮度信号的直流传输特性:ACL操纵电压那么去操纵调整亮度信号和色度信号的交流传输特性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二者的一起作用下,最终使显像管三阴极电压上升,那么图像的亮度和对比度下降,从而限制束电流的增大。

网友:
楼主图中有三个电流回路:
一,右侧5V电源回路为:2.7K+3.3K+1uF,5V电源的电流逆时针方向流动,会在1uF电容上产生上 “+” 下“-” 的电压;
二,ABL电路回路:二极管+4.7K+3.3K+1uF,有电流的话方向为顺时针方向电流;
三,高压包阳极高压经过CRT返回时,会在1uF电容上形成上 “-” 下“+” 的电压;
当屏幕太亮时候,阳极电流将增大,在1uF电容上形成的上 “-” 下“+” 的电压将会更大;
就5V电源回路而言:1uF电容上的电压会变小或为负值,所以2.7K和3.3K电阻上的压降会变大,也暨2.7K电阻左侧电位变低;
对于ABL电路而言:2.7K电阻左侧电位变低,也暨3.3K电阻上端电位降低,会产生或大或小的顺时针方向电流,暨ABL电路产生作用。
原理大概就是这样,几十年前的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