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先锋组合音响DC-J510变压器参数

楼主(2022-07-26):
    求助先锋组合音响DC-J510变压器参数,一台先锋组合音响变压器100V的误插220V烧坏了,想换一个,但不知道参数,

网友:
X鱼掏一个,我花30块钱买过。

楼主:
找不到同一型号的,主要是不知道输出电压。

网友:
可以根据整流电路反推出来 变压器常见功率台式机最少50W 大功率 最少80W  带落地音箱 最少180W

网友A:
看虑波电容,10V电容一般5-6V,16V通常8-12V,25V通常18V,35V通常25V,50V通常38

以此类推个大概,供参照

网友B:
先拆开初级绕组看看内嵌的温度保险是不是烧了,如果是的,换一个合适容量的熔丝就可以了。
只是绕组烧坏了才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虑波电容,10V电容一般5-6V,16V通常8-12V,25V通常18V,35V通常25V,50V通常38

以此类推个大概,供参 ...

这个方法好,回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开初级绕组看看内嵌的温度保险是不是烧了,如果是的,换一个合适容量的熔丝就可以了。
只是绕组烧坏了 ...

初级确定是烧了,初级引线漆都烧黑了。

楼主: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烧了,(初级电阻2.4Ω),但我把变压器串上一个灯泡,灯泡很亮,量初级电压96V,量初级电压,一个9V,二组双12v,这个电压是实际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烧了,(初级电阻2.4Ω),但我把变压器串上一个灯泡,灯泡很亮,量初级电压96V, ...

基本上,可以确认是9V  ; 12V

你再看看功放IC是什么型号???

网友(2022-09-26):
我有拆机先锋音响110V变压器,拍图片看看,是否一样?或者是联系:微信手机1301330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