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3的调试方法

楼主(2022-07-26):
也就是上个月吧,把已经得到多年的一部2P3套件组装了起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20212&extra=
今天有闲,就把其简易调试方法,简单地说几句吧。对于超外差式中波收音机,也不知道自己已经组装了多少部了,长年以来,真的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愿与超外差式收音机爱好者共享。
这里的调试,仅为统调部分。也就是说,低频已经调好,直流工作点已经调好,中频频率已经调好(这套件的中频为455KHZ)。
这次调试,需要 的仪器为信号发生器(有调制)。
1、把音量电位器调节在中等位置;把度盘调节在600KHZ位置,信号发生器调节在600KHZ频率。调节振荡线圈的磁芯,使收音机接收到这个信号,且声音最大。注意,这个声音最大的意思是仅能听见一点点的信号发生器的调制音频的声音,而不是振耳欲聋。如果这时,往两边稍微调节度盘,这个声音是要消失的。如果收音机喇叭声音确实过大,应该把信号发生器的信号输出幅度调小再试。
2、调节磁棒线圈的位置,使声音达到最大。注意,如果声音很大,要及时调小信号发生器的信号输出幅度,确保使声音仅能听到一点点。
3、把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调节为1500KHZ;把度盘调节到大约1500KHZ位置(这个位置是估计出来的);调节本振回路的半可调电容C2(这只C2在可变电容上),使收音机接收到这个信号,且声音最大(意思同上)。
4、调节信号回路的C1(也在可变电容上),使声音最大。
5、反复上面的步骤两到三次。调整就算结束了。
这个方法,其亮点是把拉覆盖与调跟踪合二为一,可以得到很好的统调效果。
这个方法,仅适用于有现成的度盘可用时,且度盘与可变电容是配套的。

网友:
我看到一个无度盘的标定方法,

电容拧到最大(到底),调整到510的接收频率,本振510+465(455)
电容拧到最小,调整到1640的接收频率,本振1640+465(455)

以此来标定度盘位置。

楼主:
中频放大器,是超外差式收音机的心脏,把它调试到理想状态,是一部好的收音机所必须要保证的事儿。

网友A:
我和你的调法不同,我是先调本振覆盖,调好后不看刻度盘,用频率计观察本振=600+465,然后信号发生器输出600的调幅波,此时调输入到声音最大,1500同样操作

很多书上的统调方法说“先调覆盖,然后信号发生器给出600的调幅波,然后收音机调谐到最响,再调输入”,这个方法有个误区,就是把“最响”当作了“对准”,其实不然,“最响”同时却决于中频曲线和输入曲线,如果输入谐振点是偏的,最响的时候混频输出有可能不是正好在中频上,短波尤其明显,此时本振并非“对准”电台,所以调输入的时候要同时用频率计观察本振是否对准,某些书上说的,其实只适合中波

楼主:
超外差式收音机爱好者,如果能够得到与可变电容配套的度盘时,一定要十分珍惜呀。有了这两者的配套,可以十分便捷地进行超外差式收音机的统调,且统调结果会非常理想。

楼主:
这个方法,很是适用于成品收音机修理后的再统调。原则是,如果可变电容换新,必须与原型号一致。

楼主:
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但实际调试效果可以很好,可以保证原机设计的有关指标不会变动过大。

楼主:
重要的事情,再说一次,这个方法,仅适用于可变电容与度盘是配套的情况。我手里的这个2P3套件,是德生通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产品,其质量是可靠的,其可变电容与度盘的一致性,不必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的调法不同,我是先调本振覆盖,调好后不看刻度盘,用频率计观察本振=600+465,然后信号发生器输出6 ...

朋友使用的调试方法,是很经典很好的方法。

楼主:
如果可变电容与度盘不配套,或者不知道是否两者配套,这时,这个调试方法是不能使用的。
没有度盘时(或者度盘与可变不配套),如何进行超外差式收音机统调?我有专门的帖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

网友B:
对于我们初学者,拉覆盖与调跟踪,最好还是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们初学者,拉覆盖与调跟踪,最好还是分开

我介绍的这个方法,适合应用于有现成度盘的情况下,且度盘与使用的可变电容配套。因此,特别适用于成品收音机的维修时进行跟踪调整。使用这个方法,可以达到很好的跟踪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的调法不同,我是先调本振覆盖,调好后不看刻度盘,用频率计观察本振=600+465,然后信号发生器输出6 ...

朋友对收音机的调试方法也是很好的。

网友C:
请问楼主,普通的学生示波器输出465KH没有调幅调制的信号,可以用来调整中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普通的学生示波器输出465KH没有调幅调制的信号,可以用来调整中频吗

您这是给我挖坑啊!普通的学生示波器,如何输出465KH没有调幅的信号?这个我不知道啊,更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来调整中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这是给我挖坑啊!普通的学生示波器,如何输出465KH没有调幅的信号?这个我不知道啊,更不知道是不是可 ...

不好意思,说错了,普通的学生用信号发生器,输出465KH正弦波信号可以用来调整中波中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说错了,普通的学生用信号发生器,输出465KH正弦波信号可以用来调整中波中频吗

这个,是必须的。
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信号来调试收音机,是一个极其常用的又简单又好用的方法,其调试结果也是十分可信可靠的。
用信号发生器465KHZ信号来调试超外差式收音机,有两个路线:一是用调制信号,即465KHZ中 频信号被1000KHZ低频信号调制,这样的信号,可以从喇叭里听到声音。因此可以用声音大小指示调试的正确与否。二是用不调制信号,也就是纯的中频信号,这时,要确定调试结果,需要用到示波器或者电压表。
我在调试超外差式收音机的中频时,一般会用扫频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把几只中周都调节在理想的状态。可以得到质量较好的中频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必须的。
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信号来调试收音机,是一个极其常用的又简单又好用的方法,其调试结 ...

谢谢老师耐心回复,我具体这样操作你看对不对,我先拆掉变频管基极磁棒线圈让震荡停震,再把465KH信号负极接收音机地,正极通过100P电容接一中放三极管基极,然后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接检波二极管后测电压,当调整各个中周时输出电压最高时就准了,对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耐心回复,我具体这样操作你看对不对,我先拆掉变频管基极磁棒线圈让震荡停震,再把465KH信号负 ...

朋友啊,千万不要再叫什么老师啊,我这点点儿水平,不敢当啊。我们是坛友,只要我知道的,定会知无不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耐心回复,我具体这样操作你看对不对,我先拆掉变频管基极磁棒线圈让震荡停震,再把465KH信号负 ...

这种操作方法,也不能说对,也不能说不对。依我的经验,拆掉变频管基极磁棒线圈,虽然可以让震荡停振,是不是这级的工作点成了问题?
最好的方法(对我来说),是拆去振荡反馈电容与振荡线圈的连线,这样振荡就一定会停止了。并且在这只电容的这一端,加入中频信号。这是调整中频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值得一试。

楼主:
为了更加明了,给个图加以说明:

楼主:
实际上,对于常用的输出阻抗为50欧或者75欧的信号发生器,只要把信号发生器加在这点上,振荡就自动地停振了。这样,连去掉电容的操作也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啊,千万不要再叫什么老师啊,我这点点儿水平,不敢当啊。我们是坛友,只要我知道的,定会知无不言的 ...

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在某一方面有相当的经验与知识都可以为人师,谢谢老师指点,刚才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试调整了中频,实际操作中发现用示波器比较直观,波形幅度微小的变化都能看的出来,但用万用表测电压发现不准,中周调偏很多电压也只变零点零几伏甚至不变,还发现输入信号不能太大,太大反而输出电压还减小,是不是AGC在起作用,我调整时输出电压在0.38V左右,调完好在收听过程中不放心是不是调准了,试着在微小的调整中周,除最后一个TTF2-9调节范围较大不灵敏外,前面两个中周稍动一点声音大小都有变化,看来是调准了,最后对比成品机调整了覆盖,收听感觉总的来说4B2机壳磁棒14CM,中波在白天的效果远摔集成收音机中波几条街,集成中波几乎在一片噪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在某一方面有相当的经验与知识都可以为人师,谢谢老师指点,刚才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 ...

我认真看了朋友给出的电路,是非常典型的好电路。这里,我经常采用的一个好办法,是把变频管的上偏流电阻短路,也就是用一条导线代替R8,如图中黑粗线所示。这样做,效果虽不见得提升多少,可效果也不会有任何下降。朋友可试下?
这里,变频管的发射极电阻是2K,恰好可以保证变频管的工作点电流恒为0.35毫安左右,是一个最好的工作电流参数值。

楼主:
不知道使用的电池电压是多少,也就不知道R1的值是不是合适。R1的值,要保证通过两只4148的电流为3--4毫安为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使用的电池电压是多少,也就不知道R1的值是不是合适。R1的值,要保证通过两只4148的电流为3--4毫安为 ...

电池电压4V,实际调试后各电阻值都有变化。图中画圈标了NC的都省掉的器件,感觉现在硅管制做中波机真的可以省很多元件,电路非常简洁,但收听效果一点不比锗管差,不怀旧的话,硅管机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压4V,实际调试后各电阻值都有变化。图中画圈标了NC的都省掉的器件,感觉现在硅管制做中波机真的 ...

怎么说呢?锗管机差,这个,一定会有许多人不同意的。设计得好的锗管机,其性能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个中波收音机范畴内,真的不能对比出锗管和硅管有什么大的差别。算是各有特点吧。比如说,用硅管设计的这类收音机,电路可以很简单,中放也可以不用中和就能够稳定工作,硅管价格便宜还不缺货,普遍来说硅管的参数性能还优于锗管等。但当电源电压使用1.5V时,用锗管就很容易设计出来输出功率大,性能好的收音机。而用硅管,这个则很是不容易办得到。因此说,锗管机与硅管机,不能说哪个比那个好,只能说各有千秋。

楼主:
至于朋友图中用圆圈划出来的地方,恰恰都是最不能省的!
第一个圈中的电路,是简易稳压用的。这对硅管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必须的,除非,使用的电源是稳压的,而非各种电池(端电压会逐渐下降)。
第二个圈中虽然只有一只电阻,实践证明,在许多情况下,用它和不用它真的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有些情况下,比如这只晶体管的放大位数较大时,使用了这只电阻,可以使电路更加稳定。而电路稳定,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不是吗?这只电阻,还可以令振荡电路与中周适当有所隔离,消除其可能的相互影响。所以这只电阻也最好是不取消。
第三个圈中的阻容并联回路,涉及到这一级的直流工作点的稳定,是极其重要的设计,是万不能舍弃的。当然,我也看到过有许多成品机是不要这个并联回路的。我对些做过几次实验,有没有这个并联回路,对第一中放级晶体管的直流工作状态,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当没有这个并联回路时,电池电压稍有降低,或者AGC稍微大一点时,这个电路的直流会直接奔向截止的!也就是说,没有了这个并联回路,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但可以工作的范围是极其狭窄的!相比较来说,这个并联回路,是一定不能舍弃的!
第四个圈中的电阻,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设计要素。我就很少见成品机会舍弃这个电阻的!它是电路稳定工作必不可少的一个元件!
总的来说,电路简化,也是有原则的,不能说简就简。不用这些元件,我制作的收音机照样可以工作的很好!这句话,局限性是很大的,不足为范!

楼主:
尤其是第一中放的发射极电阻,朋友可以把这个电路局部独立出来,对这个中放单元的直流工作情况单独做个实验。你将会发现,没有这只电阻时,这一级的直流工作点,是如何随着电源电压的变化,以及AGC控制电压的变化,而在如何剧烈变化!那变化,只要你做过一次实验,我保证你能记忆一辈子!
这又涉及到锗管硅管谁好的问题。如果这个实验,用锗管来做,有没有这只电阻,其直流工作点都是可控可调的,也就是说没有这只电阻,锗管电路可以工作得很好。但是,锗管机电路,这只电阻和电容的并联回路,更是常用!

楼主:
如果有人说,朋友图中的四个圈中的元件,都是多余无用的,是电路的累赘!我真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没有这些元件,电路真的可以工作得很好很好。但是,但是,由上所述,还是要吧,这些元件,不多余!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楼主:
这个电路,真正多余的,只有那只变频管的上偏流电阻。舍弃它,电路性能会是不 变的。甚至会更好!少一只元件,可靠性还是增加了点。

楼主:
有些元件,还是要用的,最好是不要舍弃。

网友(2024-02-27):
"学生信号源",有中频465KHZ和500~1700KHZ,可选等幅和调幅,音频,低频100HZ,X5,X10,X15,X20,X25,  5个档位可选音频调制,可以统调中波,不过最好用一台带频率显示的成品收音机监测频率,因为毕竟是给学生用的,刻度盘不一定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