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的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能改恒压阶段的输出电压吗

楼主(2022-07-26):
充电器指的是那种48v12AH电池配的锂电池充电器

想给他改成每串充到4V,延长电池寿命,不追求续航长度

网友A:
独家定制保护板?不改保护板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家定制保护板?不改保护板有啥用

保护板是4.2V以上才有作用吧,充到4v对保护板没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护板是4.2V以上才有作用吧,充到4v对保护板没影响吧

能保证你的电池一致性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保证你的电池一致性良好?

一致性不好充电到4.2v只会影响更大,不知道你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致性不好充电到4.2v只会影响更大,不知道你啥意思

啥也不懂扮大神,全世界研究人员都不及你。
锂电池有保护板,保证每串4.2不超压,有均衡电路以至于每串都达到4.2V。你不改保护板怎么达到每串4v?不要自认为。我是真的傻居然回你贴。

网友:
应该可以。找到他的电压控制电阻网络,稍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也不懂扮大神,全世界研究人员都不及你。
锂电池有保护板,保证每串4.2不超压,有均衡电路以至于每串 ...

暴躁老哥,我很希望你别回我贴,又不是所有保护板都带均衡,有的保护板一个超过4.2v就断开充电了

网友:
改这个没用,锂电池组里面有单节4.2V的保护板,改了以后可能会出现有些容量差的率先充到4.2V,好容量的电池倒是没有充到电,另外,电池的容量是按照满电4.2V来计算的,你只充到4V,不知有没有充到90%的容量

网友B:
可以改,但电池过一段时间要手动均衡一次 建议一个月一次。对于几百块钱的电池来说,没必要,就是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但电池过一段时间要手动均衡一次 建议一个月一次。对于几百块钱的电池来说,没必要,就是个工具

比较节俭,以前铅酸电池两三年续航大幅下降就不行了,希望自己组装一次电池能用个5年以上
我已经在手机上试过了,用快2年的手机,每次只充到70%,电池损耗小于1%

网友C:
电池内部都有保护板的无伦多少串的有一串充电到4.2V时保护板切断输入停上充电。放电也是三元有一串到2.9V时停止输出

网友:
松下笔记本有ECO模式,开启后,就是充电到80%就不再进行充电了,关闭ECO,就可以充到100%

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电池,笔记本通常都是长期插着电源,没有必要完全时刻都是充满的状态,导致电池长期在4.2V,反而不利于电池

就如我们保管锂电池也一样,都不会充满4.2才保管,通常以3.7V左右来保管电池

网友D:
我用的是12串磷酸铁锂组,每节电池直接并联用432扩流构成精密的3.6V大电流稳压管,只要充到3.6V就分流,保证不超过3.6V,前提是充电器的电流不能太大(目前是2A),否则功耗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内部都有保护板的无伦多少串的有一串充电到4.2V时保护板切断输入停上充电。放电也是三元有一串到2.9V时 ...

对,不带均衡的保护板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12串磷酸铁锂组,每节电池直接并联用432扩流构成精密的3.6V大电流稳压管,只要充到3.6V就分流,保 ...

自己做充电器吗

网友E:
镍氢电池有研究据说不充满可以延长寿命,铅酸电瓶长期浮充是可以,也不算充满,锂电池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充电器吗

不做,不费这精力,用普通的锂电恒压恒流的充电器,改输出电压就行了。

网友:
但就楼主的问题,答案很简单,普通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是可以改的。

各位坛友的说法就涉及到很多问题,不是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
1)单个电池之间的内阻,容量,电压是否均衡,相差多少
2)电池组是否带保护板,是否有效
3)保护板是否带均衡,是否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镍氢电池有研究据说不充满可以延长寿命,铅酸电瓶长期浮充是可以,也不算充满,锂电池就不知道了。

锂电池有研究不要充满对寿命非常有利,每降低0.1v充电限制电压,电池寿命翻一倍,浅充浅放,电池寿命也是翻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