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很少看到多组整流滤波电路

楼主(2022-07-26):
网上搜了一下,基本上没发现多组整流滤波相关电路,难道是用不到吗?所以就没有这样的资料,是这样的吗? 我打算制定一只多绕组输出的单电源,就要考虑到全桥整流滤波,以供后面的负载使用,至少要7组单电源,但是这样子就要用到很多二极管和电容,感觉像是母鸡带着好多鸡仔。我不太懂电路,莫非还有更好的整流滤波形式?

楼主:
难道是我比较奇葩,要用到多组电源,开关电源网上倒是有现成的,但是组数不够多,不能满足负载独立工作。

网友A:
不知楼主在什么地方要用到多组独立的电源,一般一个设备都是共地的,很少有多组独立电源。
共地电源即使用到多组电压,也可以采用逐级降压方式获得,电压差距较大的可以独立绕组,没必要各组完全独立

网友: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就是想要完成鸡婆带仔的心愿吗

网友:
照自己的想法做就是了,多路独立的输出就只能多路的整流滤波,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在什么地方要用到多组独立的电源,一般一个设备都是共地的,很少有多组独立电源。
共地电源即使用 ...

之所以多绕组独立,有两个好处,一是若有的负载坏了其他的还能工作,二是可以让负载更能发挥优势。之前也想过负载串联的形式,这样子电源也简单些,但是感觉不太好。

网友:
    风以看热闹的方式说说行外话,不对的地方或错误的言论后面朋友严厉批评指正、或干脆说风在散布谬论,这档子事风做多了暂且乱出狂语:变压器的次级设置多组不同交流压的输出抽头(用户自制变压器而言)以适应不同的直流电器用电电压需求。准备一个多档位的稍大电流波段开关(风你说话太啰嗦,弄半天不出主题。哦,风只想表达不出纰漏,不让任何人钻风表述方案中的文字空子,诸位耐心须臾阅读便是)。准备壹套整流、滤波、稳压设备通过切换开关得到不同的直流电压值。不需要多组整流、滤波、稳压设备。(我钱多,这都小钱,风你管不着!风哦)多组交流电压输出的好处是较好匹配低压差的稳压工作状态,以减少高压差状态下电压调整管的热负荷,提高效率。多组电压调整输出好是好,一是成本高,二是若变压器次级为单组电压输出,则效率低,成本高。三是体积大。风你赶紧闪人,我不听你乱说了。还是多组的好。想想还是设置多组的接线柱来获得不同的交流电压为好,大电流、多档位的波段开关不太好找,况且采用N组交流电压输出仅需要N+1颗接线柱就好(这句绝对是外行话,风你学过排列组合没有?)这样做更显专业美观大气。寿命几乎无限长。波段开关寿命也很长,比起接线柱哈哈。电流就更不能比了。怎么还不走人啊风,你喷完了没有?你赶紧做沉默的羔羊算了。

网友:
如果需要不同电压不同电流的电源,并且电路不是共地的话,那没办法,只有多绕组分别整流滤波稳压。如果电流没有要求,电压也相差不大并且还是共地的话,可以一至二个绕组,整流滤波后分别接不同的三端稳压器就可以了。这还要试一下才知道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功率?

负载50W×4=200W左右,剩下的负载(小风扇)不怎么耗电忽略不计了(串联)。

网友:
还要考虑到如果某路坏得厉害了烧保险,所有电源就都断了。所以需要完全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