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3P并管推挽的实验制作。。。

楼主(2022-07-26):
这几天一位胆机爱好者给抱过来一台胆机,这台胆机的电源变压器烧毁、输出变压器烧毁,他们让看看能不能修理,拆开一看,就这从某宝花了一千多买的胆机不修也罢。。。就这制作的胆机水平,我是不敢恭维。。。电源变压器铁心是96片3.2*65。。。我绕制的输出变压器是4K/8,2.8*40的铁芯,初、次级比是2500/121。。。低噪音基本是2毫伏,不失真每一路最大功率是8W。。。上图。。。

楼主:
6P13P的最大功耗是14W,这个机子是315-55.2=259.8V,55.2/1000=0.0552A,259.8*0.0552=14.34096W,这个已超了14W了。。。。。。可能是前级推动不够,致使功率没有发挥出来。。。。。。我继续改进吧,具机主人说,现在的声音和功率都已比哪个垃圾机好多了。。。

楼主:
这个胆机只能拆了重新安装了,先找到一张6P13P的参数图和矿坛找到的一张推挽电路图,我开始了6P13P的并管胆机的制作。。。
src=http-//bbs.dianyuan.com/upload/space/2010/11/01/1288620283-362929.gif&refe.gif

楼主:
看看这个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的绕制,纯粹是糊弄人。。。乱七八糟的绕制了一下,层间是塑料布。。。。。不提了

楼主:
我重新绕制了一个电源变压器、二个输出变压器。。。层间绝缘用的是0.05电缆纸,初级和次级是用的0.05的高压黄蜡稠布。。。

楼主:
这三个牛通过浸绝缘漆和焊线完成,又重新用自喷漆喷了外部。。。

楼主:
外壳重新打眼攻丝,为了固定6P13P的阴极电容。。。

楼主:
全部已拆卸完毕,重新开始制作安装。。。6P13P的灯丝线我用了0.85mm的漆包线外加黄蜡管绝缘,前级用了炮线都是为了可以绞在一起。。。同时用电木板制作了搭棚条,为了搭棚焊接顺利。。。

楼主:
从后级开始安装,先安装了一路通过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以及万用表的测试发现并管也不是什么难事。。。这一路通过测试波形图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已拆卸完毕,重新开始制作安装。。。6P13P的灯丝线我用了0.85mm的漆包线外加黄蜡管绝缘,前级用了炮线 ...

没话说,变压器是关键问题。

楼主:
继续安装另一路以及前级的电路的安装。。。

楼主:
先来一个外观图吧。。。

楼主:
开始系统的调试以及测试。。。不管照的先后开始上图。。。

楼主:
通过听音高频略差一点,可能是输出变压器绕制阻抗略差一点,6P13P是8K阻抗,我并管按4K阻抗绕制的。。。低频非常好。。。

楼主:
至此这个胆机完工。。。

网友:
不并管输出是14W,并管输出是多少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