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接收声音很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7-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告诉你的一定对:坏了

网友:
中波正常,那就是本振或天线或失调了呗。

1、建议看看本振振幅,本振频率。振幅还稍微好测量点,频率不好直接测量。
2、如果都没问题,统调下试试。

网友A:
高频毫伏表,用检波探头,放在本振耦合到混品管的  靠近 混频管侧 。  示波器可能也行吧,看探头阻抗,10M的那个探头应该没问题。

据说晶体管的中波 在100mV左右或稍大,我记不准了。短波的更记不准。

网友:
不必关心振幅,只要确保起振变频管工作电流正常就行了,在保证波段开关良好前提下,没有仪器的情况下检查一下短波的垫整电容是否完好有没有脱焊,短波天线线圈的初次级是否接入,外接天线是否正确接入没有对地短路。曾修过一台熊猫B802,中波良好,两个短波声息全无,查电路完全正常,最后把拉杆天线拆下两个短波段突然就好了,原来是拉杆天线那里用螺丝固定在一个接地的金属支架上,中间用绝缘垫片加以隔离,上家不明白这个道理用了一个金属垫片,结果导致短波天线对地短路,信号完全进不来,这个故障印象很深。如果有仪器那就方便的多,不再赘述

网友:
最好有一个信号发生器,实在不行的话,利用中波收音机的本振的高次谐波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毫伏表,用检波探头,放在本振耦合到混品管的  靠近 混频管侧 。  示波器可能也行吧,看探头阻抗,10M ...

也可以用测发射极在短波振荡时及短路短波振荡线圈两种情况差作参考.

更可以去掉电阻R5,以及调大变频管电流,直至短波灵敏度足够,因除上贴细心检查各节点

零件和电路毛病外,本振振幅是否足够强,是收音机灵敏度能否提得起的关键,特别是胆机;可

提近30DB上下的灵敏度,这大部分业余者都不愿意重视和DIY来实践证实.

网友:
给短波电台打个电话让人家把节目的声音开大点不

网友:
不要认为短波信号就很差,现在央广短波有几个频点信号非常强,在我这里比中波信号还强,强到什么地步呢,我装的中短波矿石机外接3米室外天线短波都可以收到央广的信号,现在短波声小,还是那个话,要确保起振,这个不难判断,不建议先去调整短波震荡线圈,因为那是出厂调整好的,一般不会有人去动,盲目去调越调越乱但是可以检查一下线圈是否断线,其实这一步也是多余的,如果先判断起振了说明线圈肯定好的,不起振才去检查是否断线。如果是频率范围不对,本振线圈的磁芯位置引起的变化是有限的,倒是那个垫整电容如果失效,那么频率就会很高了,还有看看短波的补偿电容是否短路,总之跟短波有关的都要检查,不要认为哪个器件不容易损坏,现在有故障肯定是有损坏的,只是你没找出来

网友:
我一台老的德国制收音机,双空气联,正常使用,灵敏度也还好,但身体靠近声音就变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天线断了一节,老外在末端拧了颗螺丝,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身体靠近声音会变低,谢谢

网友:
波段开关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