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SDX 原理图

楼主(2022-07-26):
这次这个真是好东西了,论坛上传容量有限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
大致原理接收RF通过复用器+运放,转换位Q和I,然后Atmega328P adc直采,通过PWM输出到耳机
也就是说,混频后中频足够低的话MCU的ADC完全有能力解算出音频,对于FM来说可能是两路信号做乘法

楼主:
另外好像这个只开源了原理图,固件方面没有看到有源码下载,所以鉴频原理只能猜测了
(tr)uSDX 能支持FM AM SSB,而且耗材方面成本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65260&page=1#pid23702359
看此贴。固件有的

看了源码复杂度远超想象,大致是dsr_rx里来解码的,但疑似解码只有一套程序
发射才区分fm am ssb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源码复杂度远超想象,大致是dsr_rx里来解码的,但疑似解码只有一套程序
发射才区分fm am ssb

考虑到cpu 处理能力不足, 也不支持浮点

无论FM还是AM 解调都使用了近似计算, 开始我以为这个cpu能力不强, 怎么能做这么多事, 现在看了代码明白了,不过解调效果就不要太期待

网友B:
灵敏度不怎么高,
不光是我做的,感觉灵敏度不高,我看网上有坛友实测是好像也只能到-90多个DB。
而且328直接驱动喇叭,当音量开到15,16机器会产生类似于自激的问题。
另外FM解调,似乎只是在实验阶段,效果并不好。
原本准备再重新做一块板,各个部分加强屏蔽,减少干扰,提高灵敏度,一直提不起兴致,懒得动手。

这个机器,虽然有一些问题,但是其优点也是明显的,全波段,全模式,带收发,低成本,制做难度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灵敏度不怎么高,
不光是我做的,感觉灵敏度不高,我看网上有坛友实测是好像也只能到-90多个DB。
而且328 ...

只不过程序方面太复杂,只能无脑刷,不能自己改了
相比另外一个电路,这个电路少了一个高放,另外输出没有功放
PWM调制输出增加功率应该是挺容易的

网友:
程序原理太复杂了,没看明白

网友:
好复杂,会有人玩嘛?只问效果能不能跟德生9700DX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折腾这台机器。先是把E类放大改成D类,然后增加功率到40多W(RMS),最后增加8002功放。 ...

PWM没有负半周,三极管单端推推就行了,8002有点浪费

网友(2024-01-22):
想了解下发射调制原理,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如果搞明白了,可以用STM32试试

网友:
单片机直采做运算这种情况居然用的是一个八位机 ,原来感觉至少要用stm32f3才行,孔雀石那个收音机用的甚至是stm32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