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4K屏后鼠标变迟钝了。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楼主(2022-07-27):
换了4K屏后鼠标变迟钝了。在控制面板里把移动速度设快了也是感觉别扭。

显卡 GTX 1050, i5 10400, 8G内存。显示器AOC U2790PQU, 3840*2160分辨率下,刷新率只有29和30.鼠标是罗技M705. 是鼠标问题还是电脑硬件问题,还是电脑的软件问题?

网友A:
看来大家对鼠标的灵敏度的认识都有不足。
鼠标的灵敏度是与显示器的分辨率有关系的。具体不想打字细说,详见下面链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大家对鼠标的灵敏度的认识都有不足。
鼠标的灵敏度是与显示器的分辨率有关系的。具体不想打字细说,详 ...

鼠标的灵敏度与显示器的分辨率屁关系都没有。

网友C:
你把分辨率调低试试不行?

网友D:
整体的性能没跟上吗?

网友E:
看看内存占用与之前有啥不同?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刷新率上不去,说明显卡吃力了

网友:
同样高的 楼  原来  20级台阶 一次你只能上一阶用时1秒, 现在同样的楼, 换成40级台阶,一次还是1阶,还是1秒,  上40级 就比原来多用时间, 想要少用时间, 那就减少每台阶 用的时间

网友F:
液晶电视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分辨率调低试试不行?

2560*1440没有问题,但失去了4K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体的性能没跟上吗?

i5 10400, 8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内存占用与之前有啥不同?

8G内存 6.45G可用。显卡吃了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液晶电视的的问题

AOC U2790PQU

网友:
应该鼠标DPI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2560*1440没有问题,但失去了4K的意义

这么来看可能就是鼠标问题了。

看看这个鼠标有无官方驱动,里面有无可调的地方。有些高级点的鼠标有可调的选项。

网友:
显卡太低端,换GTX3060TX或者RX6600TX以上级别的显卡、立马解决问题。

网友:
我认为是刷新率的原因  应该你改到2K 60HZ的就好了  正常刷新率60hz以上肉眼比较难区分  但是60以下就会很明显  特别你4k还只能跑30hz

网友G:
根据你的描述,鼠标没问题,显示器没问题,显卡大概率也是没问题的。
显示刷新率上不去,很可能是你的HDMI线不行
30Hz的刷新,鼠标的确有很明显的迟滞感。

补充一下,显示器说明里有写 HDMI1才支持4K@60Hz,不要用错接口

网友H:
鼠标问题,换个高级点的吧。或者在属性那里调一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的灵敏度与显示器的分辨率屁关系都没有。

怎么会没关系呢?想一想

楼主:
引用 网友H:
鼠标问题,换个高级点的吧。或者在属性那里调一调

调过了,没有改善。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明硬盘的情况,如果是机械硬盘也是要拖累系统速度的。你的显卡性能运行4K的分辨率也是吃力的。还有你的电源功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你的描述,鼠标没问题,显示器没问题,显卡大概率也是没问题的。
显示刷新率上不去,很可能是你的HDMI ...

你太聪明了。换到HDMI1口就可以了。之前的HDMI2只能30HZ刷新率。现在HDMI1是60HZ。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鼠标的灵敏度与显示器的分辨率屁关系都没有。

鼠标移动的速度,是按照点计算的,4K屏点多了,鼠标移动自然慢了。只有刷新率才跟鼠标的灵敏度无关,与显卡、CPU的能力有关。

网友:
分辨率太高了,系统变卡了而已,1050就是个入门卡,带4k很勉强,能亮而已,性能谈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鼠标移动的速度,是按照点计算的,4K屏点多了,鼠标移动自然慢了。只有刷新率才跟鼠标的灵敏度无关,与显 ...

按这个逻辑,我换了4K屏幕,也必须换鼠标了。以下来自百度:
“当前比较科学和受到公认的新标准是用CPI来表示鼠标精度。这种概念的解释是:每英寸鼠标采样次数。明白讲,就是鼠标移动一英寸,鼠标自己能够从移动表面上采集到多少个点的变化。这种属性完全关乎于鼠标自己的性能,不再牵扯到显示器的问题。所以,可以更准确,不变的反应出鼠标的精度。”

网友:
换个高级点的鼠标就行了。比如罗技的G系列,200多元的就很好了,鼠标上有DPI按钮可以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逻辑,我换了4K屏幕,也必须换鼠标了。以下来自百度:
“当前比较科学和受到公认的新标准是用CP ...

刚才将自己的电脑分辨率由1920*1080改为800*600试了试,果然鼠标灵敏度没有太大变化。看来你说的是正确的,我理解错误了。

网友:
刷新率可能是你接口问题,用DP接口,或者上HDMI2.0的接口,并且要用对应的线,才能上4K60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的灵敏度与显示器的分辨率屁关系都没有。

确实,不过直观感受和显示还是有关的,AMD有一个版本的驱动就会导致光标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