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L6 代換 6P6P ?

楼主(2022-07-27):
請問各位大師,12L6可否代換6P6P呢?

网友:
可以代换6L6, 负载阻抗不同。

网友A:
灯丝电压都不一样你怎么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丝电压都不一样你怎么换

用煤气烧它。

网友:
12L6等同于25L6,最高屏压为200V,最大屏耗10W,帘栅125V,阴极电阻180欧负载阻抗4千欧

网友:
12L6=25L6=50L6,35L6及6L6与它们不同,虽然后面都是“L6”,没有等同的关系。

楼主:
我從某套件機上所見,買家秀出些圖片。牛和零件像6P1的。不明白,所以問。

网友:
交直流两用机的功率管,屏压取自110V市电整流热底盘收音机的功率输出管,输出功率比较小2.1W。

网友:
12L6和6L6是完全不一样的管子

网友:
我年轻时从委托店买过一台铁壳的直流电子管加50L6的收音机。使用交流电时,功放是2P2和50L6共用一只输出,2P2接在高阻抗端20K,50L6接2000K端。音色不是很好。我买的时候是坏机,50L6老化,阴极电流减小,而该机直流管的灯丝是串联的,由50L6阴极电流提供的。我换了一只50L6,把机子又卖了。

这些"*L6"都是屏压100V的管子,屏极曲线间隔不匀,输出小,失真大。

25L6和50L6同类,就是灯丝电压不同。这类管代替不了6L6。除了串丝机,没有什么好用处。
除非你有2只,再买2只12SQ7,串起灯丝,124V,可以用在110V隔离电源上,做个双声道小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