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接收声音很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7-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短波段的振荡线圈如果受潮,本振的幅度会很小或者不起振。有条件时,最好是测量一下本振的幅度。

网友:
咋个事?

下面那一溜帖呢?

网友:
      中波正常,说明中短波的公共通道正常(低放、中放、混频)正常。问题出在短波的振荡电路,短波的调谐电路,首先检查短波振荡电路,要是有频率计,问题就简单了,无法测量短波本振频率的话,重点检查短波本振线圈是否霉烂断线,耦合电容是否失效。短波是需要外接天线的,将天线直接连到调谐联上,看看与天线耦合是否出了问题,不知此收音机短波调谐回路是磁棒还是磁芯,若是磁芯线圈,检查是否断线。

网友:
一般收音机的短波比中波音量低是正常的,甚至低很多。

网友:
严重怀疑天线没接到位,线路板有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只有万用表,怎样测量呢

    用万用表测量变频管发射极对地电压,然后用镊子对地短路震荡连,对比一下中波和短波在震荡联短路后,变频管发射极对地电压的变化,若在短波波段,短路震荡联,变频管发射极对地电压没有变化,说明本振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np管信号地应该是电池正极吧

是电池正极,最好还是找到链接变频管发射极的电阻,表笔达到此电阻的两端来测量。

网友(2024-01-31):
我有一部收音机,短波接天线,声音小,换接到短波天线线圈,声音大了不少看了下板子,天线端到天线连也就一只小电容,应该没问题。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