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各种薄膜电容器原理

楼主(2022-07-27):
以下老衲个人浅见,不一定准,不作参考。

(1)什么是电容?
所谓电容,就是两块分开的金属板。两板之间可以是空气,但通常在两板之间塞进纸、聚苯乙烯薄膜等。

最原始的成品电容:纸介电容。如图:
两片铝箔之间是纸,然后卷起来。

(2)为什么要卷起来?
电容容量=介电常数*两板面积/两板间距。

要大容量,必须增加板面积,只能卷起来。
要大容量,两板间距必须缩小,微米级。
要耐压高,两板间距必须增大,因此,耐压等级越高的电容,体积越大。

(3)为什么要纸?
a、绝缘。b、纸的介电常数比空气高。c、便宜。

(4)什么是有机薄膜电容?
纸介电容中的纸可以用其他有机介质薄膜代替,常见的是聚苯乙烯CB、涤纶CL、聚丙烯CBB。
代替以后就称为聚苯乙烯薄膜电容等。

(5)什么是金属膜电容?
纸介电容或薄膜电容的铝箔也可以用金属膜代替,金属膜是用铝、锌等蒸发制成的。
金属膜有个优点,据说可以自愈。两板金属膜短路时,短路点发热高温蒸发,短路点被蒸发掉了,再次绝缘。

(6)有机介质薄膜电容的优缺点和参数?
至于聚苯乙烯电容、涤纶电容、聚丙烯电容,哪个好,容量精度、温度系数若何,能用在多少电压、多高温度、多高频率,自己查吧。

能用在多高频率,可以简单试验,搭个简单电路,看看能否用到100MHz。
最简单的试验方法,就是用薄膜电容,替换FM收音机的高频瓷片电容,看看有没有影响。

网友(2024-03-24):
引用 楼主:
介绍一下电容器之王:云母电容。
云母这个词咋来的?不知道,待查,多半是从英文音译过来的。
云母电容用 ...

本草纲目-金石部第八卷 金石之二-云母:
时珍曰∶云母以五色立名。按《荆南志》云∶华容方台山出云母,土人候云所出之处,于下掘取,无不大获,有长五、六尺可为屏风者,但掘时忌作声也。据此,则此石乃云之根,故得云母之名,而云母之根,则阳起石也。《抱朴子》有云∶服云母十年,云气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

弘景曰∶按∶《仙经》云母八种∶向日视之,色青白多黑者,名云母;色黄白多青者,名云英;色青黄多赤者,名云珠;如冰露乍黄乍白者,名云砂;黄白 者,名云液;皎然纯白明澈者,名磷石。此六种并好服,各有时月。其黯黯纯黑,有纹斑斑如铁者,名云胆;色杂黑而强肥者,名地涿,此二种并不可服。炼之有法,宜精细;不尔,入腹大害人。今江东惟用庐山者为胜,青州者亦好,以沙土养之,岁月生长。

《淮南子》墬形训:凡地形,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川为积刑……水圆折者有,方折者有。清水有黄金,龙渊有玉英。土地各以其类生……磁石上飞,云母来水……

至于哪个词在电容里最离谱,那就是独石,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分类或者材料

楼主(2023-03-27):
介绍一下什么是电容的耗散系数。

别的元件老衲敢信口开河,电容可不敢乱说。
电容是高档音响之精华,奥妙深不可测,估计很多发烧友潜心研究电容几十年了,对电容了于指掌。

老衲对电容只是略略知道一点小皮毛,下面这点内容也是现学现用。
因此,以下算是给对电容毫不关心的初学者科普吧。

电容器耗散系数又名损耗角正切。
耗散系数的定义是:耗散系数=有功损耗功率/无功功率。
(耗散、损耗的意思都是功率白白损耗了。)

通俗的讲,近似等于电容的发热量/(电容电压*电流)
实际电容是发热的。发热量,就是损耗在电容上的功率。

(理想电容是不发热的,理想电容没有耗散系数,没有损耗。实际电容有损耗的根本原因是:导线、电介质等有等效电阻)

理想电容,电压比电流落后90度,实际电容,电压比电流落后不到90度,和90度差值的正切值,正好=耗散系数。
例如,实际落后89度,损耗角就是90-89=1度,损耗角正切就是tan(1度)=0.017。
因此,耗散系数,又名损耗角正切(tanδ)

根据定义,可以推导出耗散系数=2*pi*f*C*ESR

其中,ESR是电容等效串联电阻。
(ESR与频率有关,但关系复杂,有时增加,有时减小,与容量、结构、温度等都有关系)
可以看出,ESR不变时,耗散系数与频率f成正比,与电容容量C成正比。

例如,1000uF的电解电容,在1MHz下测量,ESR假设1欧姆,
则耗散系数=6.28*1*1000*1=6280。

所以,测量电容的耗散系数,频率是关键。耗散系数,一定要指明是哪个频率下测量的耗散系数。
电解电容的耗散系数不能在1Mhz下测量,通常是120Hz下测量。电解电容耗散系数的数量级是0.1。
薄膜电容通常在1khz下测量。
瓷片电容通常在1Mhz下测量。数量级0.01。

网友A(2022-07-27):
我猜

薄膜替换高频瓷片,未必 有影响。

薄膜替换纸介耦合,退耦等应该 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

薄膜替换高频瓷片,未必 有影响。

用于高频的电容都是云母电容,CC 系列的。

网友:
        一般来说用于高频的传统的有云母电容和瓷管电容,后来是瓷片电容,现在还有独石电容,卷绕的电容很少用在高频。

网友:
卷绕的不能用在高频上

网友:
现代的电容大方向基本是朝着       表贴多层陶瓷电容     发展
以日本和韩国的公司为主

现代化低压多层陶瓷电容,现在容量轻松做到几个uF  到10uF    uF有替代电解电容的势头

楼主(2023-03-29):
闲的无聊,介绍一下老衲自制小电容的容量计算。

聚四氟乙烯就是白色的生料带。用一般的塑料片估计也差不多。如果用绝缘胶布隔离,电容是多少,老衲不知道。

铜片厚薄无所谓,形状无所谓。但是,尽量用圆形或方形,不能用线形。如果用线形,长度过长,易引起电磁干扰。

注意:自制的不可靠,易短路,绝对不能用在有短路风险、电击风险和其它风险的场合。

网友:
基础知识要学习,但测试性能就交给专业仪器好乐

楼主:
高档音响电容磨机之诀窍。

以下老衲个人浅见,不一定准,不作参考。

如果音响设计师在图纸里规定了电容的详细参数,那么只能严格按照设计师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设计师在图纸中只规定了电容型号、容量和耐压,例如:聚丙烯薄膜电容 1000pF 100V。
磨机,新电容需要满足以下规则:

1、电容品牌,世界top3。
2、电容型号、容量、耐压按照设计师的要求。
3、每种规格买1000只,测容量,和设计值相差正负1%以内的留下,其它扔。
4、抽查温度稳定性,因为音响工作时会发热,如果温度稳定性不好,扔。
5、测每只的ESR,最低的10只留下,其它扔。
6、如果有条件,测ESL,留下最低的一只。

此所谓千里挑一大法也。
注意:磨机要量力而行。

如果磨机后,发现没有改善,那就不是磨机的问题,而是设计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

薄膜替换高频瓷片,未必 有影响。

薄膜要看结构,要是两端喷锡后焊引线的无感结构与瓷片差异不大,要是卷绕的寄生电感会有影响,卷绕的结构还有一个自谐振频率,使用时应该避开。我有一个西德的卷绕电容标着f0=3.6MHz。

楼主(2024-03-22):
以前玻璃釉电容非常常见,现在电子产品上玻璃釉电容绝迹了。
老衲好奇的查玻璃釉电容是个啥东西,原来,玻璃釉就是玻璃,确切的说是淬火玻璃,就是玻璃液体注入水中急冷。
为啥现在玻璃釉电容没了呢?由于陶瓷电容工艺的进步,玻璃釉被陶瓷取代了。

以前好像涤纶电容也非常常见,现在也没了,估计也是被陶瓷代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玻璃釉电容非常常见,现在电子产品上玻璃釉电容绝迹了。
老衲好奇的查玻璃釉电容是个啥东西,原来,玻 ...

不特别指明材质的话,你买的薄膜电容90%概率是涤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玻璃釉电容非常常见,现在电子产品上玻璃釉电容绝迹了。
老衲好奇的查玻璃釉电容是个啥东西,原来,玻 ...

我还有一些绿色涤纶电容,未剪脚使用过,估计生产出来已有二、三十年了吧。
请问老师:这种电容存放久了,涤纶会不会老化使电容性能指标下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档音响电容磨机之诀窍。

以下老衲个人浅见,不一定准,不作参考。

补充:
7、请得道高僧做一场盛大法事为此电容开光

网友:
卷起来,不单单是为了缩小体积,同时容量还会翻倍。

楼主:
老衲的图库里找到了一个玻璃釉电容,
不过,玻璃釉电容红色的常见,黄色的不常见。

楼主:
介绍一下电容器之王:云母电容。
云母这个词咋来的?不知道,待查,多半是从英文音译过来的。
云母电容用的云母是白云母,或称为钾云母,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铝、二氧化硅、氧化钾。

云母为什么适合做电容?因为具有以下突出优点:
1、损耗角正切小,而且,频率越高,损耗角正切越小,所以,特别适合于高频。
2、云母可以剥成很薄、很柔软、很有弹性的薄片,微米级,也就是加工性能优越。
3、云母耐高温,600度以上,有机薄膜最多200度。
4、云母绝缘电阻很高。
5、云母击穿电场强度高。
6、云母稳定性、可靠性好。
现在还没有哪种其它材质综合性能超过云母的。

云母的缺点:
1、储量稀少。
2、开采出来后合格率低。(含有气泡、杂质等)

人工合成云母,不知目前进展如何。

楼主:
介绍一下独石电容。
独石电容就是多层叠片瓷介电容。
优点:容量大,体积小。
缺点:
陶瓷易碎,叠片后更易碎。这也是陶瓷不如云母的地方。
由于陶瓷片很薄,微米级,银电极易发生银迁移,也就是银容易渗透到陶瓷片里引起导电。

至于说独石电容有压电效应,不能用于音响,老衲从来没有从哪本书上看到过这个说法。
这种说法可信度极低。因为陶瓷是个统称,有很多陶瓷材料可供选择,有压电效应的材料肯定不会用来做电容。
而且,独石电容就是多层瓷片电容,如果独石电容有压电效应,那么瓷片电容也会有压电效应。也从来没听说过瓷片电容有压电效应。

楼主:
引用 楼主:
介绍一下独石电容。
独石电容就是多层叠片瓷介电容。
优点:容量大,体积小。

老衲居然搞错了。

瓷片电容主要分两类,高频瓷(容量小),低频瓷(容量大)。

低频瓷片电容和低频独石电容有的居然真有压电效应。

压电效应对音质有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老衲也不知道。音响大师应该能听得出来吧,声音脆,声音亮,声音柔软,声音有力无力。

看样子,电容里的水也很深。

顶级电容生产商有村田,TDK。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衲居然搞错了。

瓷片电容主要分两类,高频瓷(容量小),低频瓷(容量大)。

以前用贴片电容,0603封装,10uF,大概10V吧,我看三星的便宜,就买了用了。
结果用了大概9000个左右,出现故障,测试时没问题,使用一段时间后电容内部短路,9000个电容中大概出了七八个同样的故障,于是改用村田电容,贵了点,不过一直没出现问题。

网友:
以前的电路云母电容很多,我拆了一些,保存至今,没啥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特别指明材质的话,你买的薄膜电容90%概率是涤纶的。

去某宝搜涤纶电容或者聚酯电容,那真是五彩斑斓耀眼夺目,大多数是亮晶晶像糖果一样,绿皮的、金皮的、红皮的数不胜数

网友:
普及基础知识

楼主:
导电胶,结构型导电胶哪位看到过?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介绍一下独石电容名称的由来。
独石电容,最初用于厚膜集成电路,大电容也不好做成膜,所以,大电容是独立的。
厚膜集成电路里,独立的大电容,样子象一块石头,所以称为独石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