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充电器故障求助

楼主(2022-07-27):
请教各位老师手上有一3.6V10A的充电器现在不能正常充电,接上电池1分钟就打嗝保护了,管理芯片厂家打磨了不知道型号,有知道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
温度太高了把,肖特基,电容

网友:
图中电源能上3.6V10A?????

网友:
兄弟你说错了吧 电流不应该是10A吧?

网友:
打嗝多是带负载能力差引起,电路大体上还能正常工作。可考虑:

1、220v侧的电解,都检查一遍。如果没有合适的检查手段,就试试更换。

2、220v侧那只检流电阻变值(变大)。

3、220v引线内阻太高(芯线将断欲断)。

网友:
负载短路,比如整流输出的肖特基短路也会打嗝

网友:
一分钟后打嗝右下角的电容貌似有点鼓包,怀疑电容漏电。

楼主:
都查过的,可以确定是管理芯片问题,试过给管理芯片加散热片可以坚持5分钟后也打嗝,现在就是不知道芯片的型号

网友:
实在不行只能先画外围电路器件,再去网上找芯片比对了

楼主:
这芯片脚位和士兰微的很相近但士兰微没有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
单芯片的没有这么大的,确定是10A?

网友:
10A估计是虚标,看这变压器能带的动不?

楼主:
测试过的足功率10A输出

网友:
一般3-40W的电源是用384X类电源管理芯片带MOS管驱动的方案。单芯片最大也就二十几瓦。楼主可以把电路画出来大家参考。

楼主:
这个充电器买了实际使用次数不超20次就挂了.附合国内研发幻电源芯片特征,一有问题就打嗝保护了。总的来讲还是38**系列的可靠耐久。我用旧电动车3842的48/20充电器改过12V10A的都很好用但改到3.65V的没有成功

楼主:
简单画了一下外围电路

楼主:
士兰微的5脚不同功率也不一样

网友A:
如果空载正常,只是带载才打嗝,
检查一下:D1,R4,C3,(芯片供电)
还有,R13(电流检测)

网友:
3842+358组合,功率管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空载正常,只是带载才打嗝,
检查一下:D1,R4,C3,(芯片供电)
还有,R13(电流检测)

空载正常,带载1分钟后打嗝,给芯片加散热片后能坚持5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载正常,带载1分钟后打嗝,给芯片加散热片后能坚持5分钟

你来坛里求助,坛友给你支招,都没见你反馈按坛友的方法检查的结果,
反而是一而再的说你的方法的结果,有必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来坛里求助,坛友给你支招,都没见你反馈按坛友的方法检查的结果,
反而是一而再的说你的方法的结果, ...

说的好有道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来坛里求助,坛友给你支招,都没见你反馈按坛友的方法检查的结果,
反而是一而再的说你的方法的结果, ...

8楼就讲过早检查过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现在己找到这芯片的型号和生产厂家,下午下单买了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