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磁环矿机

楼主(2022-07-27):
        这是我的第二台矿机,之前那台由于太大而且太重,所以想做一台方便携带的小型矿机。
        本机所有电感线圈均由0.04*220股利兹线绕制而成。磁环为45*26*8(毫米)两只叠加,中间垫纸绝缘,这样是了减小涡流损耗。

L1   天线线圈,密绕10匝,5匝一个抽头。
L2   谐振线圈,170μH,密绕44.5匝。
L3   检波线圈,密绕4匝。
C1   谐振电容,540pf,两个270pf并联 。
C2   高频旁路,4700pf,薄膜电容,也可以用
        云母电容。
C3   天线回路电容,220pf 左右。
R1   检波电阻,33KΩ。
Q1   3DQ,学名“3SK143-Q”

        这台矿机灵敏度较高,选择性也不错,用7米的简易天线,可以轻松的收到5个台。最大电流超过100微安。
        下面是制作过程。

网友:
恭喜取得好成绩!矿石机做多了,经验也积累了,各项性能也在不断提高。

网友:
恭喜磁环矿石机新鲜出炉,越做越精致,磁环经过处理,二只磁环重叠使用,可以减少线圈匝数,增大线圈直径,提高磁环线圈的性能,采用场管电路,可以显著提高矿石机的整体性能,大力点赞,感谢分享!!!

网友:
心灵手巧,对矿机理解透彻,给你点赞!!!期待你更好的作品问世!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点赞加分!!!
刚刚改造了一下钓鱼竿天线,把他从原来的7米增加到了17米,效果非常好,强台的声音并没有增加太多,但弱台的声音大了很多,现在一共能收到七个台,都是上海本地台。现在他的灵敏度已经和我的超外差收音机相当了!

网友:
厉害!坛上藏龙卧虎,都是有才之人!

网友:
矿机制作很有特色,效果奇好!
能上一张17米钓鱼杆天线的图片吗?
另外弱弱的问一下同城兄在哪个区域?

楼主:
在浦东新区。17米天线有亿点大,不好拍,您看看,大概是这样的。天线的垂下部分是17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浦东新区。17米天线有亿点大,不好拍,您看看,大概是这样的。天线的垂下部分是17米。

厉害了,想法新颖,实际效果也不差,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浦东新区。17米天线有亿点大,不好拍,您看看,大概是这样的。天线的垂下部分是17米。

谢谢您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请问:
1、接受房间是处于几楼?
2、天线的垂下部分离墙是几米?
3、地线是如何处理的?
4、接受地点是处于外环高速以东还是以西?
谢谢。

楼主:
问题1:   13楼
问题2:   2米
问题3:   插座上的地线
问题4:   在内环内,离世纪公园不远

网友(2022-09-13):
磁环怎么选择?磁通密度

网友(2024-12-22):
改进:磁环绝缘用垫纸张,也可以两个分别缠绕生料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