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玩具

楼主(2022-07-27):
(无正文)

网友:
感应电笔吗?

网友:
故障寻迹器

网友:
同感,故障寻迹器

楼主:
故障寻迹器咋没耳机

网友:
好象是故障寻迹器,从探针获得的信号经过检波放大,然后用耳机侦听,我以前也自制过不少,有时候把探针放在自来水管上也能听到电台声,如果不用放大电路,就相当于矿石机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寻迹器咋没耳机

………………

网友:
也有可能是人体穴位探测仪

网友:
逻辑测试笔。

网友:
还有可能是信号注入器,没有耳机是不可能是信号寻迹器了。逻辑测试笔还有可能。

网友A:
我们用的这种。逻辑笔,测试高低电平和脉冲,比万用表示波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这种。逻辑笔,测试高低电平和脉冲,比万用表示波器方便。

怎么个用发、?

网友:
测量数字电路的输入,输出状态。分析逻辑电路是否工作正常。查找故障点。